LA-8661P 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11-17):
机型:HP 4-1040TU  集显
客户故障描述:进系统后随机掉电

一番测试后确认故障在主板

此前还有个小插曲
屏线坏

屏幕翻转间会大5A。

好了,进入正题。
理理思路先:我能想到的可能性:
1.温控,不解释
2. cpu供电
3,小电压异常
4.  3,5V负载能力变差
5.pch不良 或 RTCRST#信号
暂时想到这么多

可能性太多,有点无从下手呀

测下电压先吧

示波器测了下各大电感的波形,电感前均为高频波形,电感后好直的一条线。基本上没问题

cpu核心供电  PL202  (这个板是单相供电)频率600KHZ左右,正常
核显供电  PL204   0.45V  400K左右 也正常

3,5V也没什么问题,包括线性电压,基准电压都ok

本来准备测后续供电,想到刚才有几个电压超出示波器范围了,用表再叉叉先

PL101  18.9v左右 这个是公共点的电压。貌似有点低,再看看电流表 19.5V  好吧,就你了。

故障点已找到,先上图

公共点电压低,第一感觉:假电压

叉叉G脚 19.5V(PQ101   102 G脚连一起的)运气好,蒙对了。      正常25v左右哟

各位道友,接下来该怎么搞?

沿着G脚,顺藤摸瓜。       如果你也准备这么做,那么。准备好绕圈圈吧

先说下最终的故障点:  PQ102击穿(各位边思考,边看此板维修历程;应该是听我哭诉才对

G脚来自充电芯片4脚 ACDRV(正常25v,  现在只有19.5v)

充电芯片BQ24725
还是测量先
20脚   19.3V正常
3脚     19.5v正常
6脚    2.6V左右正常
16脚    6v正常
一句话,没什么问题。唯独1,2脚有点低  19V左右
看来不是充电芯片就是检测电阻了
先换电阻PR103。。故障依旧
再换充电芯片,尼玛,还一个屌样

为毛4脚还升不起来?看下B+,就是从这出来的。没看见点火什么的。打下值,500左右正常

往前看,PC102??? 不管了,断开先。断开后,还一样。

说实话,修到这,我已经凌乱了

我还断开过PR103     拆过pc109    pc101 只要是想到的,哪怕有一丝可能性,都干了一遍。

后来无意间测到PQ102击穿了。才算搞定。
不过现在还是想不明白,mos管只是D  S级击穿。 G脚没穿呀

各位大神,有知道的还请告诉我一下

网友:
看来场管的DS级的导通   在正常导通   击穿     直连     可能都是不同状态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  不正常的时候 充电正常么

网友:
最重要的是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A:
公共端管子击穿了 要不就是不能充电  要不就是带电池会大短啊  怎么楼主这个没点反应呢

网友B:
你这个帖子,不行啊

网友:
修到一台不触发的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C:
管子里面的PN结坏了,有可能会漏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端管子击穿了 要不就是不能充电  要不就是带电池会大短啊  怎么楼主这个没点反应呢

实际上,没修之前插电池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帖子,不行啊

哦,大神,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子里面的PN结坏了,有可能会漏电的

还真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
写得简单明了

网友:
别的机器这样情况就会大短路,这机子难道没完全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