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求高手兄弟帮忙解答那-关于ASUS K40AB REV.1.3G 板子BIOS有密码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17):
机器型号:K40AB板子配置:AMD平台、AMD芯片组、独立显卡、DDR2内存;
板子板号:K40AB  REV.1.3G

板子原始故障跳1.7A左右不亮机,热下显卡后OK,上BGA加焊下显卡后OK亮机,进系统过程蓝屏,进BIOS设置的时候提示输入密码,提示入下:"Enter CURRENT Password:" 。BIOS程序已经刷过N个版本、BIOS芯片都更换过了,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了,是不是EC或者南桥内部有程序还是密码芯片的,未找到有密码芯片。有能修改BIOS程序的兄弟或者遇到这种问题的兄弟帮忙解答下了,非常感谢哈。或QQ:334682756 探讨下,刷过亮机的有密码的BIOS程序我下面上传2个。有遇到的兄弟麻烦给予指点下

网友A:
把电池去了,放一会行不行呀

网友B:
是不是什么杀毒软件,好像现在有可以绑定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去了,放一会行不行呀

这么简单我还发个鸟那,跟CMOS放电没关系了,有人说ASUS有个密码表可以对出来、或者用万能密码去解,但是不知道怎么对,机器是2009-11 日起制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什么杀毒软件,好像现在有可以绑定机器

没有硬盘,就裸板+屏幕+键盘,杀毒软件可以做到这么牛逼了么?这个密码我现在很纠结是到底存储写入到哪个芯片里面,没有看到有专门的密码码片,EC跟BIOS芯片都更换重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