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三代CPU用二代替换

楼主(2015-11-17):
联想B490原本是I3三代的U,用I3二代换替换,有些竟然点不亮,有一个可以亮,CPU确定是好的,装到其它机器都正常的,B815也点不亮,三代不是向下兼容的吗?不知道什么原因,知道的讲下看。

网友:
还碰到换成I3二代的U会让不到独显,一定要三代的才会显示独显。

网友A:
这主要看主板芯片组吧

网友:
看什么桥,67肯定是可以的,有些65也能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主要看主板芯片组吧

是HM76 芯片组.关键是有些I3二代的可以,有些就是点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HM76 芯片组.关键是有些I3二代的可以,有些就是点不亮机

6  7系列差不多

网友:
搞不清,按说应该是向下兼容

网友:
77的芯片组吧

网友:
形容的不全面呀,不懂

网友:
SLJ8E  HM76的吧?

网友:
65 66 的桥,CPU 只能换二代三代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芯片组的问题呀

网友:
实践出真知,不迷信传说。

网友:
看到有些板子图纸标的上二三代 电阻位不一样

网友:
,按说应该是向下兼容,我想知道答案

网友:
查一SVID的信号,不行换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我怀疑有可能是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