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K6-3亮机慢

楼主(2015-11-17):
待机电流0.02.
按开机键快速跳到1.1然后回到0.009;开机键灯不亮。再次按开机键电流在0.9-1.0之间反复循环。过1分钟以上才亮机。有时一直跳不亮。
刷过bios.刷前,是开机跳到0.9--1.0之间循环,亮机很慢,切经常亮不了。

网友A:
你去改一个BIOS 试下 看下行不行

ddj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改一个BIOS 试下 看下行不行

进bios去修改设置,还是修改bios?

网友:
干他之前应该先和客户说下风险,别被赖上了,就不好了

网友:
貌似内存自检不过,先换条内存试下,不行就要修改BIOS了。

网友:
板载内存吗?如果是就重植内存或者重新下载个BIOS

网友:
这个嘛..找别人合成一个吧..这个就是BIOS的事..
或者是网上买一个别人合成的..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还是小心点,别被客户坑了

网友:
这个要修改BIOS的ME才可以解决开机慢的问题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找个分离合成的就好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的南桥的bios,论坛上下的,问题依旧,修改还真不会,找哪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去修改设置,还是修改bios?

  不是进BIOS 里面修改bios而是叫你去淘宝或者在迅维下一个刷

网友:
还是不能确定是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刷bios开机慢解决了,但掉电,运行30分钟左右就掉电,很有规律,掉电后能正常开机

网友C:
好像桥bios问题 小me出问题了

ddj
ddj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桥bios问题 小me出问题了

你指的是掉电,还是开机慢,现在开机慢解决了,就是掉电问题

网友:
修改bios 要找位可靠地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