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s玻璃触摸芯片拿下来掉了一个有用点怎么办??

楼主(2015-11-17):
4s手机是摔的,就是那个点触摸失灵,玻璃触摸芯片拿下来掉了这个点怎么办??太小了,怎么补啊??

网友:
你是说触摸芯片掉点还是板子焊盘掉点,焊盘掉点的话可以飞线,芯片掉点的话直接换芯片。

网友:
应该是主板掉了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