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V主板背光控制问题

楼主(2015-11-17):
一台华硕F8V,自己更换液晶屏的LED灯管后,背光灯升压板点不亮,查Vcc Gnd Pwm均正常,唯独On/Off 只有0.5V左右的开启电压,背光灯不亮。查主板EC8752的37脚LCD_BACKOFF和24LID_SW脚都有3.3v高电位信号过来,但是到接插件J4502的6脚,高电位没有了,只有0.5V。现在该怎么检修。

网友:
看看上拉电阻

网友:
升压板有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