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天,再次轻松搞定二修机!

楼主(2015-11-17):
第一台二修机 时间:2015.11.15
地点:江苏徐州睢宁  通达电脑
机器型号:联想V470 版号:LA47
客户提机器来问换桥多少钱,我问题啥问题,客户就说桥坏了。一般散客户很少知道桥坏了,所以判断应该为二修机。然后就开始了寻医问诊,客户反映机器不认硬盘换了硬盘也不行,在同行那边修过桥没修好,同行让换主板报价太高客户没换。收下机器报价300,客户还价260,心想拆个桥换上去转个260也行,所以就收下了
三下五除二拆机。。。。。。被干过的桥:

既然认不到硬盘,那就先插硬盘接口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通过图纸可以看到:

硬盘的供电有两个S0电,一个3.3V和5V,万用表伺候。。。。。。
3.3V正常,测7 8 9脚的时候问题来了,正常应为5V 实际测量3.1V 不正常,通过图纸追查到U3604

U3604的S极5v正常,G及5V不正常 S极3V不正常,那么问题来了。场管没有完全导通,顺着G极查下去查到了D3602和C3606这个位置发现此位置稍有腐蚀
尤其是电容C3606腐蚀较为严重,取下~~~~~~~~~~

取下电容后,U3604的S极为5V,拆了一个电容装上,顺便清理一下桥

看上去 顺眼、干净多了!!!,然后装机测试:

此机到此修复,呵呵狠狠地打了干桥手一记耳光!!!!!!!!!!!!!!!!!
HM65的桥虽然管理很多,虽然坏的很多,但是也不能一上来就干它啊~~~兄弟们,且干且慎重啊!!

第二台 二修机
时间:2015.11.16
地点:江苏徐州睢宁  通达电脑
机器型号:HP CQ40  版号:LA-4114P
故障:加电不显
修过此机的兄弟都知道这机器我们的可调电源不能用,必须要用原装的才可以开机
此机器,客户拿过来问换主板多少钱,我一般很少给客户换主板(因为都是修好的 嘎嘎~~~),所以跟客户说可以先修,修不好再换,客户一听就跨起来了~~~~~~~~(省略),客户反映在本店对面某家修过,说是显卡和桥都坏了,不能修了只有换主板。给客户报维修价280收下机器(这个客户没讲价,挺好)。
维修过程:
一、拆机(因为可调电源不能用,外接也没显示故省略~~)。。。。不说了直接上图,可见被干过的桥与显卡,现场极其地惨不忍睹!!

原装适配器伺候~~ 上来先测量PLT_RST#(MINI22脚,个人习惯,因为此脚正常说明供电~~~~不多说了大家都懂的),正常,此时发现按键板的灯闪4下,通过迅维网得知是CPU的问题,遂换了一个cpu,不闪了,但是屏不亮,拔掉屏线外接。。。嘿嘿竟然亮机!!哼哼心中万分自喜,既然外接亮机内屏不显,那就先查查屏接口看看是否正常吧。

1/3脚19V正常,7/9/11脚0V 肯定不正常,27/28脚供电正常,38/40脚3.3v正常。那看来是LCDVDD供电不正常引起的,那就查它吧,经过图纸发现LCDVDD来自于Q43 (这个图就不分析了)

CQ43的S极3.3V正常,G极5V,顺着此控制极查到了VGA_ENVDD,开机实测VGA_ENVDD为0V,不正常,我相信到了这一步,应该有很多干桥手开始动刀子了吧~~~~~~~~~~~~~还有很多人说是BIOS的,然后就拼命的刷BIOS 一次不成两次 两次不成三四五六七次。。。。。这里大家不要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想要显卡要发出VGA_ENVDD信号来打开屏供电,必须先检测到屏跟屏上码片通信后才会发出开启信号开启屏供电,这里就很重要了,LCD_DDC_CLK和LCD_DDC_DAT都正常(这里再次省略一部分,因为不给本地些干桥手留有侥幸心理在此省略一点,有兴趣或者想深入了解的兄弟可以加本人QQ:396848687咨询),于是乎把屏拆下来测,

LCD_DDC_CLK和LCD_DDC_DAT都正常,那就奇怪的,会不会是其他传输线导致的呢?因为,以前修过这款机器也是这个毛病,最后是因为LCD_DDC_CLK和LCD_DDC_DAT传输到屏中间断线导致,所以个人感觉应该还是排线的问题,所以拆开排线,发现~~~  果不其然断了一根,追拆此线是LVDS接口的37脚LVDS_B2+,还有LCD_DDC_DAT这根也断的差不多了,不管那么多,接上去!!

接完试机~~~~

哈哈~~~亮机了~~~~~ 赶快包扎!!!完美如新

最后上一张完美图!!

两列二修虽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但是本人觉得这两列足够经典,给那些上来就干桥和显卡的兄弟们提个醒,不是不开机 不亮机的机器都是显卡或者桥的问题,不去测量某些信号上来就干BGA,只会扩大故障严重化,真正的修机器是要有技术的去修,而不是盲目的干桥干显卡。维修市场虽不景气,但是不能胡来,只有搞好技术才能更好的赚钱!!

网友A:
呵呵,不错,生意好,硬盘供电有问题,干桥肯定好不了

网友B:
第二个换个主板回来不行,桥工不会叫客户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换个主板回来不行,桥工不会叫客户换屏吧!

关键是换屏来肯定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生意好,硬盘供电有问题,干桥肯定好不了

恩恩,肯定的。供电都不查上来就干桥,还好没干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x 。。。。。。。。。。。。

没办法,迅维出来的就是那么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x 。。。。。。。。。。。。

开个玩笑  哈哈

网友:
可调电源可以用的  你换个转换头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实没什么理论基础的,基本都是上来就干桥了

网友D:
高手级别维修。。。经典。。。

只是  这个不太明白!
“修过此机的兄弟都知道这机器我们的可调电源不能用,必须要用原装的才可以开机”

网友:
修的有理有据,行云流水,牛b大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级别维修。。。经典。。。

只是  这个不太明白!

这个机器得用那种专用的转换头才能用可调电源~~  我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没有   修这款机器都是用原装电源来供电的

网友:
lz技术过硬啊  牛

网友:
lz经验丰富啊  牛

网友:
lz  你收了多少啦?

网友E:
感觉楼主收费低了!客户都说上家换板了。另第一例中的“U3604的S极5v正常,G及5V不正常 S极3V不正常,那么问题来了。”看来是笔误了,望改过来。

网友:
电容腐蚀的话,本身上电工作一般就会出现短路发烫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收费低了!客户都说上家换板了。另第一例中的“U3604的S极5v正常,G及5V不正常 S极3V不正常,那么 ...

兄弟很细心  应该为D极3V 呵呵  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很细心  应该为D极3V 呵呵  谢谢兄弟

你没改对呀!

网友:
修机必须有耐心,

网友G:
楼主, 硬盘电压也正常, 就是装硬盘死机是为什么啊?

网友H:
案例一真是给三板斧党一个耳光,案例二要是我肯定没思路了。

网友I:
这俩破机器,楼主还能要这么高的价格,我们这儿听见一百五就直接不修了,虽然都是小问题,但楼主特别细心

网友J:
怎么发到手机版块了,要发到笔记本才对

网友:
现在修机的人很多是。捣酱糊的

网友:
S极3v.D极5V

网友:
技术经验都很到位,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U3604的S极5v正常,G及5V不正常 S极3V不正常,那么问题来了。”应该是“U3604的D极5v正常,G及5V不正常 S极3V不正常,那么问题来了。”呵呵望改正过来

网友:
理论很重要。

网友:
这些没有真正技术的人,能长久坚持下来的原因大多是业务能力很出众,很多真正有技术的人只能去接它们剩下的烂滩子。所以说楼主好样的,狠狠打了这些人的耳光。

网友:
细节决定修机的成功率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明了  一看就懂。。。不错    第二列很经典 细心  若是我的话可能就直接拉个供电先

网友:
技术强悍,经验丰富,头脑清晰,学到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硬盘电压也正常, 就是装硬盘死机是为什么啊?

排除硬盘的故障后,装上硬盘后电压正常吗,可以检查硬盘到桥之间的传输信号,死机分为真死机还假死机,你说的这种情况要是真死机的话  得考虑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真死机:内存、BIOS、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案例一真是给三板斧党一个耳光,案例二要是我肯定没思路了。

相互学习,相互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俩破机器,楼主还能要这么高的价格,我们这儿听见一百五就直接不修了,虽然都是小问题,但楼主特别细心

机器虽破,但是人家愿意修,有的很不错的机器报个80人家都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发到手机版块了,要发到笔记本才对

发错了,不知道怎么改过来

网友:
我觉得这句话很经典,“成功的巅峰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底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