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不触发修复经验

楼主(2015-11-17):
今天收到一台DELLN4010的机子,状况是不触发,电流表有0.031的待机,拆开看过没有发现有发霉或腐蚀,打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接上电源测得3.3V有了、5V没出来打开图纸测到除了+5V EN1(图纸脚位标识ON1)以外所有条件都满足了,果断把RT8206给换了,如大家所想的那般涛声依旧,这时我一同事说把EN1的电路断开强拉5V过去看看是后极短路还是前面没给信号,抱着试试的心态把PR96给断开强拉5V上去 测的结果5V3.3V都出来了,跟着图纸跑发现SUS_ON他去了EC和PQ15 EC没有输出SUS_ON,测的EC都已满足了,果断把EC换了测后心里冰冷冰冷的还是没5V有3.3V,这时就馅到死胡同里了,好好想想还有那边漏掉了吗?难道是bios吗?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刷吧!把ECbios刷后尼玛3.3V和5V竟然都有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bios有错怎么会没有5V想不通只要好了就OK想不通就不想了。新手上路给加点分支持一下吧!最后附上图纸和bios DELL N4010独立显卡

DELL N4010独立显卡 UM8B.pdf

post_deleted

网友A:
不懂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懂就要多学习

网友:
恩  写的很详细啊  谢谢

网友:
EC开启的3V5V, BIOS不对,EC无法配置,造成没开启、

网友B:
楼主维修思路有点乱,基础不扎实,首先没有5V且5V的en也没有,这个EN来自EC,这时候应该打值有无短路,没有的话再查EC那边,因为这个信号在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才会发出,供电复位BIOS都是EC的工作条件,供电复位都正常,果断刷BIOS就好了,其实就是秒杀的机器
你同事说拉5V看前级还是后级短路,这个思路我也不认同,应为你刷BIOS好的,证明5V没有短路,5V的EN也没短路,而且你一开始就说了所有电感都不短路,楼主要理理思路

网友C:
一般没开启都是直接查EC条件,条件没什么问题,有ECBIOS的首要就是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没开启都是直接查EC条件,条件没什么问题,有ECBIOS的首要就是刷个BIOS

说得好   顶一个

网友:
楼主走了点弯路,结果很好

网友:
缺乏锻炼哦

网友:
以前遇到过刷刷就好了

网友:
bios有错什么奇葩现象都有可能出现!且无规律可寻。

网友:
顶起      下来试试

网友:
值的学习一下,先顶起来

网友D:
楼主能说得具体点嘛,我好像也遇见过,但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N4010的今天还弄了个,排线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考虑是否后续有短路。思路合理,技巧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维修思路有点乱,基础不扎实,首先没有5V且5V的en也没有,这个EN来自EC,这时候应该打值有无短路,没有 ...

赞一个,去过实地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EC和BIOS的通迅不正常,引起不发出开启,

网友:
修好之后要总结思路

网友E:
EC的BIOS出错,EC无法正确定义GPIO脚位,肯定无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
EC需要读取程序配置脚位

网友:
EC没读到对的配置信息咯

网友F:
感觉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告诉你一个小经验,凡是主板有双BIOSEC下挂BIOS的都容易坏,我修不触发的机器看下EC下有BIOS最先刷下,不行在查条件

网友G:
这个信号确实跟bios有关系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H:
遇到待机没有开启的话 EC又有bios我肯定第一个刷程序

网友I:
ec都开启了  想不通为什么5v没有是blos'问题

网友:
这个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挣点钱不易啊,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都开启了  想不通为什么5v没有是blos'问题

我也没弄明白发上来就是想看看有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待机没有开启的话 EC又有bios我肯定第一个刷程序

能给讲解讲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待机没有开启的话 EC又有bios我肯定第一个刷程序

能给讲解讲解为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待机没有开启的话 EC又有bios我肯定第一个刷程序

能给讲解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感觉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告诉你一个小经验,凡是主板有双BIOSEC下挂BIOS的都容易坏,我修不触发的机器看下EC ...

还有这个小窍门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有一些板子会出现BIOS问题不出35V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个信号确实跟bios有关系 我以前遇到过

能给说说SUS_ON这个信号和bios之间的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的BIOS出错,EC无法正确定义GPIO脚位,肯定无法正常工作的

这下明白了

网友:
先试三板斧呀  绕了一圈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说得具体点嘛,我好像也遇见过,但不是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维修的过程一步一步都说清楚了啊你那里每看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这个小窍门啊学习了谢谢

呵呵,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条件不查完就换芯片我觉得LZ要走的路还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给说说SUS_ON这个信号和bios之间的关系吗

这个不知道   我刷过一个富士康的bios  也是ec发出信号 开启3 5 v  ec bios一刷就是高电平 我真的经历过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赞一个

网友:
blos能导致不出35v  暂时还没见过

网友:
一共只有四根线,VIN  ON   ADJ  GND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维修的过程一步一步都说清楚了啊你那里每看懂啊

步骤是看懂了,原因还没懂得到,可能是我刚接触维修吧,比较笨

网友K(2015-12-24):
我也遇到一台N4010也是有3.3V没有5V  我也刷BIOS试试

网友:
ec 的供电正常的 话  估计刷BIOS也是一样

网友L:
刷过BIOS是5V待机就有还是按开关键才出的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刷了个bios好了

网友:
不过前面的检测到是很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刷过BIOS是5V待机就有还是按开关键才出的5V

刷过BIOS 5V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遇到一台N4010也是有3.3V没有5V  我也刷BIOS试试

刷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你的BIOS呢··

网友:
不是传上来了吗

网友:
我正好需要这个EC BIOS

网友:
BIOS  问题真有那么多吗

网友:
BIOS问题出得真多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M:
下载是图纸··没有bios

网友J:
引用 网友M:
下载是图纸··没有bios

上面两个是bios下面的是图纸啊

网友N:
EC配置脚位失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EC配置脚位失败吧?

应该就是EC脚位配置失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面两个是bios下面的是图纸啊

我下载下来是图纸···

网友:
半个小时修不好就不修了,怪折腾

网友:
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EC BIOS 坏也会没5V

网友:
遇到这种板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BIOS看看再说。不过话说回来,楼主很厉害,整得头头是道。

网友O:
这个主板待机就没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主板待机就没有5V,

有的BIOS刷过后5V就出来了就能触发了之前死都不触发

网友(2016-05-07):
3V 5V的待机芯片EN脚大多数来自于EC  还有LDO3 LDO5 REF
看你这机器是来自于EC
EC的工作条件 供电 晶振起振 EC的复位 ACIN LID休眠 CS#
前面都有了就差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说的就是EC ROM有问题

网友:
没CPU电压我第一件事就是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