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联想L-IG41M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5-11-17):
板子是联想L-IG41M,插电就通电,暂且认为正常的。主板能开机点亮,但是再断电之后开机复位灯常亮且风扇不转,轻轻压一下82801GB就能跑码了,马上上BGA,下来好了一会又恢复了原故障。
于是查各大电压都正常,时钟不正常,PCI的B16脚竟然有3.3V,而PCI-E的A13.A14无电压。直接杀向时钟芯片,发现各大条件正常,查晶振不正常,一端3.3V,一端0.4V,更换晶振,故障排除

网友A:
时钟芯片晶振坏了吗25m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晶振坏了吗25m是吗

是的,用示波器测量波形也会出现异常情况,正常PCI B16工作电压应该是1.6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晶振坏了吗25m是吗

25M是桥旁边的晶振,这里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工作频率应该是14.318MHz。

网友:
有波波器,修板就是幸福。其他也没几个钱的。

网友:
b16电压高首先因该想到14.318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晶振坏了吗25m是吗

是的,开始以为桥虚焊

网友:
先测量下时钟芯片工作条件,再去测量本身旁边晶振波形和压差。

网友:
学习了,一般很少会想到晶振会坏

网友:
楼主你的插电就开机故障修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用示波器测量波形也会出现异常情况,正常PCI B16工作电压应该是1.6V左右。

B16脚电压3.3V还有哪些原因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16脚电压3.3V还有哪些原因呀?

时钟芯片开启信号工作电压异常也会导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钟芯片开启信号工作电压异常也会导致。

刚刚又碰到一个B16脚3.3V的,华硕的 板,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又碰到一个B16脚3.3V的,华硕的 板,是南桥坏了;

是不是AMD南桥芯片组的呢?

网友:
这个型号我修到的都是CPU后面断线

网友:
晶振还有怀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