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求助个问题,插上USB鼠标开机出现,请进入查看解决,谢谢

楼主(2015-11-17):
先向各位大大们个好,老师们好,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问题:插上USB键盘开机过LOGO卡黑屏,只有左上角一个小横条在闪烁,USB键盘灯亮,按键盘的NUM Lock灯亮无反应,卡在这里无法进BIOS,
下面看了下BIOS,是用的PS/2的键盘。
这里再注明下:有时又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个人怀疑是一下几点问题引起,可还是待见证解决:
1:内存引起(可以排除,因不插USB键盘都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2:MBR问题(可以排除,
有时又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呵呵,不会这么悬吧,MBR会引起有时可以,有时不行,应该可以排除MBR)
3:硬盘问题(可以排除,
因不插USB键盘都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4:兼容问题(或许是兼容问题,不排除)
5:系统文件损坏问题及系统问题(可以排除,
因不插USB键盘都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有的系统会单方面引起一下可以正常进入一下不行,通说为系统和硬件兼容性问题)
6:供电不足(可以排除,插其它USB设备都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因不插USB键盘都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7:端口问题(可以排除,
插其它USB设备都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8:病毒问题(可以排除,
因不插USB键盘都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一般病毒引起就是破坏MBR了才会这样
9:BIOS设置问题(应该可以排除,查看了关于键盘和USB的一列的相关设置都没问题,出厂设置和优化设置还是一样,所以可以排除)
10:驱动问题(可以排除,因不会这么悬吧,驱动引起一下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一下不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只能说人品不好了,呵呵。)
11:键盘本身问题(没有备用的USB键盘,无法解决是不是这个键盘本身问题。)
在此感谢各位老师,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插USB键盘就会卡在图片这个画面,不插这个USB键盘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坐等老师大大们解决此问题

补充内容 (2015-11-18 14:59):
此问题解决:问题所在是系统兼容性问题,最后重新安装了另一个win7系统,问题解决了,现在在用没出现问题,用的还是哪个USB键盘,无语了,上次换过系统,想不到这次换系统没问题了,简直就是要人命。

网友A:
有PS2键盘你上个PS2键盘就是了,这么费劲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PS2键盘你上个PS2键盘就是了,这么费劲干嘛

呵呵,这个USB键盘是朋友以前买没用,现在回来用了,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有点可惜啊,实在没办法就用PS/2,手里没有备用的USB键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键盘引起的,什么时候弄个看下,如果还是这样,这个问题就有点郁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USB键盘是朋友以前买没用,现在回来用了,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有点可惜啊,实在没办法就用PS/2 ...

应该是的,你都说了,插其他设备就可以进系统而且正常。USB信号跟南桥关联,有问题就不能将就。要不就买个USB键盘,现在很便宜的说

网友C:
应该是南桥检测到USB设备过流了吧,或者bios资料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南桥检测到USB设备过流了吧,或者bios资料损坏了

不会吧,用其它USB设备都可以正常啊,或许你说的是这个USB本身引起过流吗,或许这点有可能,就是没备用的USB键盘来试下,BIOS资料损坏,有其它USB就可以正常,如果是BIOS资料损坏,其它的也会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你都说了,插其他设备就可以进系统而且正常。USB信号跟南桥关联,有问题就不能将就。要不就买 ...

呵呵,是的,实在不行一定要USB键盘也只能叫他再买个USB键盘来试下了。

网友:
USB接口供电不足或USB键盘问题,就这两点。

网友:
USB键盘问题

网友:
直接换键盘,解决问题,,,

网友D:
换个USB键盘,或进了系统再插

网友E:
应该是键盘本身的问题,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F:
进系统再差USB键盘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系统再差USB键盘就行

这样每次都这样还不如直接用PS/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USB键盘,或进了系统再插

这样也试过了,重新启动还是那样,这样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键盘本身的问题,换个键盘试试

有USB备用键盘再看下。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看。键盘也会出问题吧

网友:
因该是键盘问题,自检不过,跟卡logo类似,换个键盘就好了

网友:
  对的排除杂牌的兼容性

    搞个usb吧。。。有些可恶的兼容性问题。。真的是。启动的时候不拨掉

        到桌面以后。在插

    上次遇到几台苹果系统  用普通的无线鼠标也是不能到桌面。。也只是光标

网友:
排除了那么多 还是放弃吧~

网友:
就用UBS 算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