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不能启动,进滚动条就自动重启,求助修复系统方法

楼主(2015-11-17):
本人维修新手,遇到单位上的电脑系统不能启动,可电脑C盘和桌面里有重要资料和软件,不能重装系统,现求助论坛大神支招,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
用U盘进PE  应该可以拿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盘进PE  应该可以拿出来

软件没办法的,

网友:
还是拿到店里给师傅们看看吧,别自己弄的问题更加大了

网友B:
进PE把资料拷出来不就可以重装了  或者试试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把资料拷出来不就可以重装了  或者试试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软件没法拷贝,重装后还要还原软件

网友(2019-09-17):
电脑自动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5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