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怪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11-17):
今天修一台索尼的笔记本,开始是显卡问题,加焊下就好了。
      但是,装机后发现进不了系统。然后进BIOS设置,结果发现时间能保存,启动项保存不了,External  Device Boot和Network Boot选项一直是Disabled,
手动改成Enabled,保存之后,又还原成了Disabled,现在故障是,能启动,但是进不了系统,应该是检测不到硬盘吧,U盘也一样启动不了,USB键盘能用,启动项保存不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该从哪里入手检测

网友A:
这应该是BIOS放电了导致的,仔细看看是不是忽略了什么其它的选项,要么就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BIOS放电了导致的,仔细看看是不是忽略了什么其它的选项,要么就刷个BIOS看看

可是能保存时间啊

网友:
这种真实怪事重刷一下试试可能有惊喜

网友:
BIOS问题或是External  Device Boot和Network Boot选项是不是有上一级设置导致的ENABLED不能保存?能恢复默认设置吗?

网友:
回复下BIOS试试  不行就刷一下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好多新本子有启动加密的那个要关了才能用U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