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 DAKL3AMB8E0 ATI 独显改集成

楼主(2015-11-17):
看一楼 。 最快最简单的改装!
联想

网友:
去掉pq88 搞定 清除coms电池后 第一次开机无显示 要第二次开机才显示 切记!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独显改集显 有像一楼说的这么简单吗

网友:
pq88去掉就行了。真的很省事,有机会试试

网友:
你那是机器本身就带集成显卡的 这款机器有不带集成显卡的 要改电路的

网友(2015-12-21):
我只想说一句,呵呵,扯淡。

网友:
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
我有一个不认独显··的求解!

网友:
说的有点草率了

网友:
你意思就断个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2016-02-02):
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你这个是双显卡的吧,单显卡就麻烦。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一些

网友:
直接去掉独显供电么?

网友:
BISO关掉独显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把独显拿掉不就行了吗,简单明了

网友(2016-03-05):
你试过?我改了不得行 我的事花屏

网友:
看什么啊 哥

网友:
看来都是骗分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个版本的图纸  但是  我查了PQ88  更本和你说的原理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