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一sony 折腾一周了,比较奇特的问题开机后2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5-11-17):
比较郁闷 比较烦人,sony svf14a100c这机子太坑人了,不管怎么用开机2分钟左右准时掉电,再开机还是2分钟左右,淘了一个bios 不行,其它不敢大动,原先客户拿来换键盘没测试,现在缠上了,求大神解救,到底是什么鬼

网友:
求解,托梦也行啊

网友A:
BIOS排除了换CPU然后就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排除了换CPU然后就查下温控电路

板载的U 这机子找不到图纸温控在哪

网友:
这种最烦人换一个小东西被缠上

网友:
兄弟你摊上事 了。

网友:
摊上大事了

网友:
这机器赶紧送人

网友B:
送人修吧  掉电的真的很讨厌

网友C:
这机好像COMS电池旁边有个三角MOS管漏电了 ,好像是升压的。你量下看

网友D:
换键盘你居然不测试,至少你也得试试键盘的每个键都正常不啊!这下你躺上大事了

网友E:
个人感觉还是bios问题、继续换bios

网友F:
兄弟可以先换个全新的风扇试一下

网友G:
昨天维修的神舟笔记本也是掉电,没有维修,让客户取走了

网友:
我倒觉得是BIOS问题,可能得合成

网友H:
做维修的就是的小心谨慎,能开机的情况该测试的功能一样不能少

网友:
还在折腾中。。唉~我那个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好像COMS电池旁边有个三角MOS管漏电了 ,好像是升压的。你量下看

边上没有MOS管啊

网友I:
傻你机子真少修,不大了解,但经验就温控和BIOS,还有就是隔离电感。就是适配器或电池连接的电感,一般我直接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人修吧  掉电的真的很讨厌

我也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键盘你居然不测试,至少你也得试试键盘的每个键都正常不啊!这下你躺上大事了

原键盘居然每个都好打,带背光的c面一体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还是bios问题、继续换bios

我也感觉像BIOS 没的下,买的那个是合成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兄弟可以先换个全新的风扇试一下

风扇正常温度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天维修的神舟笔记本也是掉电,没有维修,让客户取走了

神舟我前天修了一个I7的CPU坏老是蓝屏 你的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维修的就是的小心谨慎,能开机的情况该测试的功能一样不能少

多少风雨过来的,现在坑了

网友K:
之前修一个索尼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桥拔下来看掉点了。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风扇正常温度也不高

可以换个试一下,先不用换一样的,先找个接口一样的裸板测一下。。。。

网友L:
兄弟是不是风扇狂转,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傻你机子真少修,不大了解,但经验就温控和BIOS,还有就是隔离电感。就是适配器或电池连接的电感,一般我直 ...

也是7年老油条了,各种问题都试了,也是奇了就是不行,就差温控了没图纸找不到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兄弟是不是风扇狂转,我遇到过

不狂转,风扇正常

网友L: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我遇到风扇狂转,装WIN8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我遇到风扇狂转,装WIN8好了

裸板pe都掉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之前修一个索尼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桥拔下来看掉点了。我去

干桥啊,回头直接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还在坑里面

网友:
IOS排除了换CPU然后就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M:
掉电的本来就不好修,还没图纸,我有块MBX-273不稳定直接换板了。

网友N:
我觉得是BIOS问题,之前有个X220i是用半个小时掉电,就算进PE也是准时掉电,下了好多BIOS也不行,最后叫人改了一个BIOS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M:
掉电的本来就不好修,还没图纸,我有块MBX-273不稳定直接换板了。

主要就是没图纸,麻烦死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是BIOS问题,之前有个X220i是用半个小时掉电,就算进PE也是准时掉电,下了好多BIOS也不行,最后叫人 ...

合成的BIOS也不行,刷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