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手机钢网植株的技巧,

楼主(2015-11-17):
哪位朋友帮忙介绍下,我每次都做不成功。是锡浆的问题吗?每次我一做不是一大块黏在一起,就是很多点做不上,请指导!谢谢

网友:
修手机还没搞过

网友:
芯片下面放几张纸巾

网友A:
锡浆先用纸巾吸掉大部分油,但也不能太干。芯片焊盘上好锡,烙铁拖平就行,清洗干净,钢网也要清洗干净,网孔不能有灰尘。多了也说不上来。练习,观察,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浆先用纸巾吸掉大部分油,但也不能太干。芯片焊盘上好锡,烙铁拖平就行,清洗干净,钢网也要清洗干净,网 ...

嗯,谢谢你的建议,*脏话*作下,应该是锡浆有点稀的原因,不懂了再来请教您!

网友:
看了标题 也想学学这门手工

网友:
锡浆放到餐巾纸上吸掉一些水分后再搞就好很多了

网友:
高科技啊!!!

网友(2015-12-30):
4楼说的都是经验之谈,受教了。

网友:
加热的时候,不要一次性吹熔,那样会沸腾起来起锡的,吹的时候,看到锡浆的水份有点干的时候,就移开风枪。等二秒再吹。重复二三次,这样就会好很多的。

网友:
换个值锡网,慢慢开对准点,温度别太高基本在250-270就好了风速也别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