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联想y400,好板坏板的进来帮个忙。。。感谢

楼主(2015-11-17):
板号'LA-8691P

在下开关排线糟下面一点,电阻腐蚀掉了。。。帮我量一下这个电阻多大的,谢谢。。。

网友:
图纸上一般都标的

网友:
关键盘是板子上没有标。。。

网友:
关键是板子上没有标。。。

网友:
      谁有帮他看一下

网友A:
小哥明天我帮你  正好有一个换壳的,   如果我忘了记得打我qq电话  568342865

网友B:
找找点位看看有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哥明天我帮你  正好有一个换壳的,   如果我忘了记得打我qq电话  568342865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找点位看看有木有

仁宝机型的点位图做梦都梦不到

网友:
不好意思,帮不上忙,手上现在没这个。

网友:
使用联想sl400的图纸

  很多位置差不多

网友:
机器刚刚出去了

网友:
没有这个机器

网友:
是100K....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哥明天我帮你  正好有一个换壳的,   如果我忘了记得打我qq电话  568342865

好心人还是很多的啊

网友:
这个可以装个试试凭感觉

网友:
一般我直接找大小一样装上去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