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楼主(2015-11-17):
手里有块技嘉b75m-d3v接电源自启,,检测3.3v对地短路,pwr+接的一个3极管bc级击穿短路,求思路,

网友:
刚自学的勿喷

网友:
用稳压电源烧鸡,换短路三极管

网友:
说的这么简单我都没看明白啊

网友A:
能不能描述的详细点哪?

网友:
检测3.3v对地短路.这个没有短路的。有30多欧姆的阻值。。。

网友:
找不到短路的地方就接可调电源烧

网友:
自己慢慢研究更好~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什么啊

网友:
自己慢慢研究咯,你这样表达很难帮你

网友:
先换了这个三极管,自动开机的应该好修,直接查开机触发电路(IO、南桥、开关等)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描述的详细点哪?

主板故障:上电自启,不显,没短接开关针,就自启,测了下主板元件,3.3v对地短路,与开关针+连的三极管bc极短路,l1117输出级对地短路(就是上面的那头),旁边的一个电容也通了,cmos旁边的一个三极管bc级也短路了,,测得我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故障:上电自启,不显,没短接开关针,就自启,测了下主板元件,3.3v对地短路,与开关针+连的三极管b ...

坏了这么多地方,不敢乱说了,向老徐或月饼老师讨教一下吧

网友:
回6楼,是有30的阻值

网友:
楼主能写详细一点吗?你是带电源测的吗?

网友:
没有,之前只是开不了机,后来短接绿线后,又自启了,不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