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劈的Y470

楼主(2015-11-17):
奇葩问题,Y470雷劈机器,拆下网卡开机正常,但是我换一个新的网卡后发现网卡周围的电容短路,拿下后正常,又换一个新的还是一样的问题,拆下网桥也一样,会是哪里毛病

补充内容 (2015-11-20 21:14):
最后还是发现是网桥坏了,运气不好,换的网桥也是坏的。

网友:
排查周围的电路

网友:
增强焊功吧!

网友:
感觉还是没焊好吧,这种芯片不好焊

网友:
应该是你没有焊好吧,新的芯片。你先用橡皮擦把引脚插一下,擦亮了,在放点焊油,往引脚上镀锡,这样就好焊很多了

网友:
量一下周围的电容短路不

网友:
不上网卡通电量下供电正常不,还有4个75欧的电阻一般都会坏,还有网卡指示灯连接的电阻,这些都要一一排查

网友:
不可能没焊好的,这个我已经用放大镜看过了,而且我修本已经5年了,这个引脚焊接非常好,个个饱满。拿掉芯片阻值有300多有的没有阻值,焊上去周围的电感电容就是0,待机偏大,触发掉电。不装可以开机显示。

网友A:
芯片刚加热的时候阻值会偏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刚加热的时候阻值会偏低的

冷掉了,现在还是0,和温度没什么关系。不行就算了,直接插外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冷掉了,现在还是0,和温度没什么关系。不行就算了,直接插外置的吧

所有的都是0欧吗?就这样上电不能用吗

网友:
看看南桥  3V是不是短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换的时候没注意碰到其他的原件了

网友:
有断线的地方吧

网友:
被雷劈坏的机器可不太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