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硬盘电路板坏? ST2000DM001

楼主(2015-11-17):
手头上有一个希捷 2T盘  ST2000DM001,通电5秒左右就开始出现磁头反复启动的声音,电机启动了1秒立即重新启动的那个声音,听起来不像在敲盘,就这样又几秒后硬盘自动停了下来。如果是怀疑电机不正常,先判断电路板是否有故障。把电路板拆了出来,没有图纸不知道怎样入手,检测点在那里?但发现一个问题,分离出来的电路板单独接上电源线,很快感觉到整个电路板发热,并且很快发烫,这个能否判断电路板已经有短路故障?发热最厉害的在接地部分

电路板:  100664987 REV A

网友A:
硬盘的电路板是利用硬盘体散热的,分离出来通电当然会发热的。看看是不是接口不良引起的供电不足。

网友:
换个电路板试试,快速发热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电路板是利用硬盘体散热的,分离出来通电当然会发热的。看看是不是接口不良引起的供电不足。

电路板5V  12V入口电压正常,输出电压未找到,应该就是场管的附近找吧。

理论上,无论什么主板,空载通电不会产生太大的热量,但这片确实热得有点过头,手都不能停留1秒。再有的是未分离时硬盘通电竟然会自动停止,电路板短路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最好找一个替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5V  12V入口电压正常,输出电压未找到,应该就是场管的附近找吧。

理论上,无论什么主板,空载 ...

那你好好查查吧!短路的比较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