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无CPU电压求大神

楼主(2015-11-17):
      三星R467的机子没有CPU电压  L6 上管D极有19V   G S没有电压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VR_ON都没查,开启如果没有怎么可能有PGOOD.

网友:
换,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en啊

网友:
缺电压很好修的呀!

网友:
条件都有就换芯片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还不出,直接换芯片

网友:
先查供电在查开启啊

网友:
先把cpu底座的大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又开启肯定是改大电容啊,通病的机器还来问

网友:
楼主把芯片工作原理学习好先

网友:
开启条件有吗?升压电容正常吗?最好用示波器打一下上管的S级有没有波!

网友:
这个要查芯片的工作流程了

网友:
VR_ON查了没有呢,看看这个信号先

网友:
vin en两个都要查的

网友:
你把条件都查查啊,再来问啊

网友:
有大电容就换了就好

网友:
大电容啊 亲

网友(2015-12-19):
看看条件够够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个,直接换了CPU后面的大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