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华硕M4A87T主板的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15-11-17):
请教华硕M4A87T主板开机掉电,测得开机触发针脚3.3V正常,触发启动风扇转一下就停。偶尔能顺利开机进BIOS进系统,但无规律掉电,给主板强行上电没有严重发热部位,请问应该从哪里开始查?

网友:
来人请教一下啊,在线等

网友:
先查供电正不正常,然后刷个bios,还不行换io边上,bios边上和南桥边上的822,再不行焊桥,还不行扔了

网友:
刚发现这主板断电放置较长一段时间又能开机,然后过一段时间掉电,请问应该从哪里开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