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ACER 4743G 通病,不看后悔哟

楼主(2015-11-17):
   发表上个贴后,得到很多兄弟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对小弟的支持,为了感谢大家,我将把我这几天发现的一个通病分享给大家。如果有遇到同样故障可以直接秒机。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
机型:ACER 4743G

板号:

故障:一上电就直接跑到0.028,然后一直卡在0.28.按开关什么没反应,有点微短感觉。
原因:3V  5V后端的滤波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用钽电容替换即可。如下图

再上两张图,完美修复。不知为啥上传不了最后一张开机图,可能图片大小有限,也有可能这几天网速不给力。理解理解。

这贴没什么技术,纯属一点小经验,高手飘过。

网友:
我来坐镇第一楼,加分

网友:
应该加分,通病,秒杀

网友A:
修到过  宏基一般都这有问题

网友B:
这个机了。4750G也是一个叼样的!

网友C:
0.28A时,后边的供电也没出来吧?

网友D:
适合小白看。。。。这都司空见惯了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凤城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  宏基一般都这有问题

哦,谢谢。后面修到会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了。4750G也是一个叼样的!

谢谢前辈提醒,下次修到会注意

网友:
如果再发一张电路图 ,标注出来电容的位置就好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8A时,后边的供电也没出来吧?

35V都不正常后面的更不要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适合小白看。。。。这都司空见惯了

我就是小白。。。

网友:
好经验灰常不错的说

网友:
嗯,修到过,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通病就是好

网友:
知道了  我也修道过一台

网友:
虽然简单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不容易啊

网友:
这我修到过,也是在论坛看到的

网友:
待机的时候35V电压多少伏呢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修起来会比较直观吧

网友:
之前修的都没注意是具体哪个出的问题,我是后面的都换了,省的返修

网友:
修到过了 老通病了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 谢谢分享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没有遇到,我建议以后通病稍微加点权限,让不是做维修看不到最好了,不然客户来了之后开始指导你怎么修了,维修的时候不喜欢客户在旁边指指点点的,搞得很懂似得

网友:
最喜欢通病的了,我用的就是这个型号的宏碁

网友:
滤波不良,那电压正常吗???

网友:
遇到过,不过搞了很久,以后秒杀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 导致3 5V异常 是不是?

网友:
帮知道的复习

网友:
收藏,下次好修

网友:
恩,又一个通病。先收藏着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bios 电池的电不够了

网友:
不错,分享精神可嘉,必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