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5-11-17):
如图,这两个是三极管吗,如果是贴片三极管一般左下是基极B,中上是集电极C,右下是发射极E,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红笔接B,黑笔接另外两个点阻值都为1,换黑笔接B,红笔接C阻值为197,接E阻值为1,如果是三极管那这是NPN还是PNP,但测得的数值都不像,还有就是红笔接C没另外两点都显示197,还有一个标有K3N-Y2的无论红笔接B还是黑笔接B和C都是相通的,BE却有683阻值,新新手初学都不太懂,求指教,谢谢

网友:
不论NPN还是PNP都是从左到右为 BCE,要拆出来测试才准的

网友:
新手的还是拆出来测量吧  我也是刚刚学的

网友:
npn 红b 黑c、e有值;pnp反之。

网友:
主板的三极管很多是带内阻的,拆下来也测不准的

网友:
有图纸就不用烦恼了~

网友:
拆下来量才准确

网友:
要拆出来量,才准确。

网友:
这个板有丝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