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4300一接硬盘就卡LOGO的奇葩维修经历

楼主(2015-11-17):
前天的时候,大舅子说他家里的老古董笔记本罢工了,症状是:装上硬盘后进不了BIOS,也无法进操作系统,一直卡在LOGO界面;而拔掉硬盘后可以正常进BIOS,也不会卡LOGO,进PE都正常。心里认为大舅子的电脑我要加快搞定它,以显示我前几个月的学习还是没有白费的!

      既然一接上盘就卡LOGO,那我就换个硬盘试试,结果换个新的固态硬盘还是一样的卡LOGO。看来不是硬盘问题,于是迅速拆机,先去掉所有外设,只接硬盘跟显示屏后开机,故障一样。测硬盘接口供电,1ST_SATA_5V与3V都正常,示波器抓波也没有看到有波稳定现象,ICH_SATA_RXP0/RXN0跟ICH_SATA_TXN0 /TXP0打值也正常

先暂且认为硬盘及接口电路是正常的。转移思路,会不会是某个外设芯片短路或USB接口短路造成的呢?于是先把几个USB接口打值,正常。然后把网卡芯片,声卡芯片,读卡器芯片一个一个吹下来试验。当吹下网卡芯片的时候,发现不卡LOGO了,试验了10多次都没有问题,以为好了,高兴地装机,兴冲冲地把电脑给大舅子。没有想到这让我大失面子,我大舅子拿过去开机想装系统的时候,发现还是以前的老毛病-------卡在LOGO界面一动不动。额,啥情况?明明好了的啊!
     再次拿出主板,只插硬盘的时候试验还是一样的卡LOGO。奇怪啊,看来也不是网卡芯片问题!不会是南桥挂了吧?看了一下是82801IBM的南桥,那就干一下南桥再说吧!找到了一片全新的桥,直接上BGA干上去,以为这次会好了,结果使我的心拔凉拔凉的,浪费了我一片新的桥啊,故障完全一样。哟,这不是故意跟我过去吗?大舅子的电脑,我不能说搞不定呀,咬紧牙也要查下去(要是别人的电脑我早就让他换板去了,哈哈)。此时冷静地分析了一下,怀疑的外设芯片都拆过,不行!南桥干过,不行!BIOS芯片刷过,还是不行!(并且刷的有一个版本的几乎还不显示,后面又刷回备份的bios)。对BIOS有点怀疑,于是淘宝上花5元买了一个确定无误的BIOS版本,故障一样!在来回折腾后,突然发现又跑出个新的现象,BIOS刷了淘宝那个版本后,开机断电几次后,再开机就会发现电流跑到0.8左右屏幕不亮。重新刷同一个BIOS后又可以开机几次,且每次电流跑到0.7几就亮机了,然后开了几次机后又是不亮机。真奇葩,好像是BIOS芯片在断电后程序变了一样的,真邪门啊!真想放弃说:“哥,你放过我,换板吧!”
       突然心里冒出一个想法,好像BIOS芯片有一个写保护脚,既然芯片里的程序老是变动,我能不能在那个脚上做点文章,让外部不可以对它里面的程序进行修改呢? 好吧,死马当活马医!看芯片相关手册,好像是第3脚WP为低电平的时候芯片就处于保护状态。那我就一坨锡干过去,3脚跟4脚就连一起了。既然是新想法,也要验证下行不行啊!结果奇迹出现了,不但LOGO界面非常地,刷刷就闪过去了,并且试验了20几次都没有问题(保险起见,这次特意比上次多试验了10次)。

至此,维修结束,到面前为止,我大舅子表示确实被我弄好了,但是我心里很疑惑,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搞好的我心里还不清楚呢,哈哈!各位大师请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今天没有加班,抽了半个多小时急急忙忙写的帖子,有点乱大家多包涵,将就着看看交流下,嘿嘿! 顺便把淘宝买的BIOS程序奉上,也行遇到这种老古董机器还是用得着的!
每天忙着干桥、干总线、干CPU!都没有时间来发帖,下载资料很耗分啊,我几百分都快没有了,大家动动您的金手指,帮我加几分呗,感激涕零!!

F4300 U41IIX 37GU41000-10 BIOS OK.zip

858.9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F4300 BIOS

网友A:
遇到这种奇葩的问题  BIOS芯片会不会存在问题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奇葩的问题  BIOS芯片会不会存在问题啊 。。。

嗯,我也怀疑过BIOS芯片本身的问题,但是我手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的料板,换过BIOS芯片后一样的故障

网友:
神州的机器我已经习惯了

网友:
应该对比测量BIOS的这个脚位,也许会查出一些端倪!

网友:
我知道神州这款机器做系统还很麻烦

网友:
没遇到过 但是我遇到过更奇葩的机器

网友:
也碰到过卡logo 不过重新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楼主到是很有耐心阿 换别人早换板了

网友:
这是哪里引起的呢

网友:
没遇到过 但是我遇到过更奇葩的机器5

网友:
GRACIAS POR COMPARTIR,PARA LA COLECCION

网友:
不错,给楼主加点分

网友:
总的来说就是BIOS 3脚WP拉低就行了。对吗

网友:
这问题有点绕头,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是放弃不弄了。你把BIOS3脚对地之后,会不会出现更改BIOS之后无法保存呢?

网友:
这种问题是怎么就修好的了?真心的不知道是怎么好了的。。。。。。

网友:
有的神舟还认硬盘,上次遇到一个换硬盘的,刚开始换的是WD的薄盘,系统怎么也装不上去,后来听师傅说这个本子有点奇葩,叫我换一块厚盘。换上去果然好了。然后师傅就告诉我他之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折腾了好长时间。

网友:
修的不错,有头有脑的,给你加5分了。

网友:
楼主的心态真好评 我可没这个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