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维修好的板才是安全的?100瓦灯泡吗?还有什么吗

楼主(2015-11-17):
  我见别人都是接个100瓦灯泡的 ?如果还有短路灯泡就亮 就保护了功率管 是吗  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

网友A:
这不是大电容放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大电容放电吗?

放电也可以 可是拿来看是不是板有短路的也是用这个灯泡吧  一般100瓦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也可以 可是拿来看是不是板有短路的也是用这个灯泡吧  一般100瓦够了吗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C:
经验多了以后就可以了,保险绝对不能用铜丝短接,一次电源检查好,MOS管无短路,基本就不会爆

网友D:
目前来看串灯法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E:
液晶用100,以前的crt用200

网友:
一个漏电开关一个灯泡够用了

网友:
如果改电路的时候要注意供电脚不要接到400上

网友F:
习惯性接个灯泡,强电我有点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前来看串灯法是最好的方法......

支持一下,说得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习惯性接个灯泡,强电我有点怕

是个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验多了以后就可以了,保险绝对不能用铜丝短接,一次电源检查好,MOS管无短路,基本就不会爆

看是哪种铜丝啦,以前做试验得知粗电线的铜丝跟保险的功率相当

网友:
量5v 12v有就是好板啊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的100瓦的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液晶用100,以前的crt用200

只见过100W灯泡,还有200W的?没见过啊

网友:
表示前来学习,大神求带超神带我飞哦

网友:
接个100瓦的灯泡,可以防爆炸

网友:
放水里面看看漏不漏电

网友:
一直在220V输入端串个100W灯泡维修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