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的问题

楼主(2015-11-18):
联想G475AX ,独显,版号:PAWGC LA-6755P REV:1.0 2010-11-23.
客户拿过来时是不显示,开机电流0。5A

网友:
能否详细点

网友:
电压没出来完,缺哪个修哪个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测哪个不正常

网友:
说得不详细没法给你建议

网友:
AMD不都是桥的问题,这个是特殊吗?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COMS电池没电就会不显,换了COMS电池电压也一样会被拉低,拆掉桥上面的一个电容就OK,至于那个电容你可以在桥上量那个有电压就是那个了,还像是在右下角的一个电容

网友:
说得不是很详细,不明白

网友:
单看电流的话,有可能是不跑码

网友:
8楼的大哥是好人  楼主赶紧去试试 若是搞定  记得回帖告诉我等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刚接一不显的,试下就成功,BIOS都没刷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RCT电路通病

网友:
桥上的右下角的一个电容直接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