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仿苹果一体机爆力维修

楼主(2015-11-18):
昨日来了台苹果高仿一体机,我叫爱徒龙儿拆机检查,检查了一下,过了一会告诉我无背光,我让爱徒找根灯管换上,可这机子,屏都固定了,看来没有办法了,只能我上了,我让爱徒旁边看着,让他学习   焊力拆开—(用麻光机磨的,怎么样,效果不错吧)————更换LED灯条————固定好,OK   搞了一个多小时呢,上电,完美亮机了  哈哈哈哈   我让爱徒再装起来哦,   突然听到,我最疼爱的爱徒叫了起来,  我问他搞什么搞,  原来是灯管的太热了,我一摸还真是的,  来吧,师傅教你个方法,学着点  找个500左右的电阻过来  从电源坏板上找

好了  找到个15欧的联上,OK  灯管不热了  完美解决了问题呀( 其中那个电阻换了N个了,最终15欧的能达到亮度还能保证电阻没有那么热)

网友A:
背光漏光了,原背光是封闭在背板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背光漏光了,原背光是封闭在背板里的

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屏和背光都用胶水固定了,不能保证硬拆的时候不碎屏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屏和背光都用胶水固定了,不能保证硬拆的时候不碎屏呀

这个是可以拆开的背光条就是双面胶粘在上面的,只不过原装的很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拆开的背光条就是双面胶粘在上面的,只不过原装的很紧

恩,我一下这个胶像AB胶那种,不好处理,所以才这样搞, 屏碎了,我可要吐血了  报价低呀

网友C:
最后不用黑胶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不用黑胶处理吗?

没有处理的,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D:
来吧,师傅教你个方法,学着点  找个500左右的电阻过来  从电源坏板上找
好了  找到个15欧的联上,OK  灯管不热了  完美解决了问题呀( 其中那个电阻换了N个了,最终15欧的能达到亮度还能保证电阻没有那么热)
通过电阻下拉 到合适的 电流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来吧,师傅教你个方法,学着点  找个500左右的电阻过来  从电源坏板上找
好了  找到个15欧的联上, ...

起个限流作用吧  你觉得呢

网友:
换个灯管不容易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起个限流作用吧  你觉得呢

我在虚心请教师傅您老人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虚心请教师傅您老人家啊!

起个限流作用,不让LED灯加过热,让热量加到电阻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在虚心请教师傅您老人家啊!

共同进步吧,我毕竟还是初学者,有些问题我也得请教我师傅的,

网友:
加的是LED条吧

网友E:
接完那个电阻,有没有包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完那个电阻,有没有包起来啊?

今天用热缩管包起来了,试了一天,温度都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屏和背光都用胶水固定了,不能保证硬拆的时候不碎屏呀

屏用胶水固定了,那你怎么拆掉的啊,我昨天也碰到一个21.5的显示器,故障时灯条坏了,准备换灯条,结果瞧屏的时候发现屏的四个角都是用胶水固定的,不敢使劲瞧,就没换,让客户拿走了。你是怎么拆掉的啊,LZ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屏用胶水固定了,那你怎么拆掉的啊,我昨天也碰到一个21.5的显示器,故障时灯条坏了,准备换灯条,结果瞧 ...

楼主使用的角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使用的角磨机.......

什么是角磨机啊

网友:
是一种电动工具......

网友:
换灯管的活是细心活,搞不好呢,赔了夫人又折兵,楼主技术不错的说。

网友B:
打磨机   像那种补胎用的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共同进步吧,我毕竟还是初学者,有些问题我也得请教我师傅的,

你还有师傅啊  你师傅有徒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还有师傅啊  你师傅有徒孙了

对哈,  师傅要是有的嘛

网友:
厉害!角磨机都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磨机   像那种补胎用的

哦哦。没用过,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哦,又学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
现在的屏都用胶固定,越来越不好拆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使用的角磨机.......

电磨吧,角磨震动很厉害吧,不太好控制

网友:
楼主很强啊,现在维修没有点暴力工具还真不行!

网友:
改生压板的电流输出就可以了,还不用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