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海康威视远程监控录像机?

楼主(2015-11-18):
怎么设置海康威视远程监控录像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视频监控不仅仅在本地可以随时监控,还可以远程时时监控了,今天就介绍下怎么设置海康威视远程监控摄像机?

  海康威视远程监控录像机设置的方法/步骤:

  第一步:DVR的相关设置,一下几点全部填写。

  第二步:端口映射(以下提供两种配置方法,任选一种。)

  1、UPnP自动端口映射

  说明:首先确认路由器是否支持UPnP这个功能,如果支持UPnP的,可以参考以下设置,如果不支持UPnP的请严格按照第2点中的端口映射来操作。

  操作步骤如下:登陆路由器配置界面,开启UPnP功能,进入设备本地配置界面,启用UPn,

  刷新端口,看状态显示为“生效”即可。

  2、路由器端口映射

  登陆路由器的配置界面,找到虚拟服务器(或者是端口映射),映射端口(设备默认80、8000、554三个端口,可在设备上修改,三个端口必须同时映射,缺一不可)

  如果在同一台路由器上有多台监控设备,请使用端口号来区分,端口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

  海康威视远程监控录像机设置的方法/步骤:

  第三步:配置自定义域名

  1、快捷配置

  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快捷配置->快捷上网配置

  勾选启用DDNS,设置设备域名(自定义,只支持小写字母、数字以及“—”且必须以小写字母开头,必填),手机号码(后续增值服务使用,必填)。当设备状态显示在线时可以使用自动生成的访问地址来访问设备。

  注意:配置海康DDNS前,需保证设备正常接入公网。

  1.如果设备通过路由器接入公网,需要开启路由器的UPnP功能并配置设备的UPnP参数或者在路由器上做端口映射。

  2.如果配置失败,可能原因是网络不通或者域名冲突,请先检查网络,若网络正常则尝试修改其他域名

  2、设备访问

  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直接输入http://www.hik-online.com/自定义域名,例如配置了设备域名为test12345,则直接输入http://www.hik-online.com/test12345,即可直接链接到设备登录界面。

  打开iVMS-4500手机客户端,进入“设备管理”界面添加设备。设备别名处输入注册的设备域名(例如test12345),注册类型选择DDNS,DNS地址默认为www.hik-online.com,端口为80(固定填写),输入设备用户名密码,保存之后即可进入预览界面预览。

  打开iVMS-4200客户端软件,进入“设备管理”界面添加设备。选择私有域名方式添加,协议类型选择成海康DDNS,填写设备域名、用户名、密码,即可正常使用iVMS-4200客户端软件访问设备。

网友:
非常不错,,我们店里用的就是这个牌子,老板之前就设置好了,不过,我也学习一下怎么用的

网友:
是不是每个监控都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