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风枪温度的咨询

楼主(2015-11-18):
大家吹芯片时是喜欢把温度开到最大,然后吹芯片,还是说先开一个相对低的温度吹,然后发现吹不来,然后再加温度呢。

网友:
风枪温度的设定跟手柄质量、芯片尺寸、风嘴直径、风力大小有关

网友A:
温度调到380风速4就差不多了,一般先对主板预热一下

网友:
MOS管之类比较耐热的原件,可以高温度吹,快一些。
IC之类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好。

网友:
我用300度风枪,风力四五级。不过有时候要吹好久

网友:
要看芯片大小了,我一直在380~420之间调节。

网友B:
风枪温度调满,风量3-4一直都这么用着。植球都是温度调满,风量2-3,当然与你风枪嘴与主板的距离等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温度调满,风量3-4一直都这么用着。植球都是温度调满,风量2-3,当然与你风枪嘴与主板的距离等都有关 ...

温度调满?480度?会不会把芯片吹坏呢?

网友:
温度调满....啥牌子的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调到380风速4就差不多了,一般先对主板预热一下

用什么对主板预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