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开机电流跑到0.3掉电 秒杀

楼主(2015-11-18):
客户拿来一台刚过保的联想Y500的机器, 开机电流跑到0.3掉电  维修人一看就明白,机器能触发,问题出在系统供电 3.3V 5V后级有短路,要么就是DC TO DC有开路 测 +3VALW TO +3VS   +3VALW TO 5VS   也就是U46 U47的 P1  开机测 5VS正常 5V  3VS开机前后没有变化 断开3VS后面 还是一样的,可以判断是U46和控制电路出问题了,最后修到+VSB主板有断线,飞上开机OK

网友:
上传一份Y500图纸

联想Y500图纸

网友:
感谢分享  489647704@qq.com  可不可以发一份给我

网友A:
楼主你应该拍张补线的照片,这样以后直接碰到类似的不用查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很历害,学习了

网友:
要是有图就更精彩了

网友:
要是补张图就好了

网友:
是断线吗?你这样飞线不会再返修吗?

网友(2016-01-01):
楼主太厉害了,能详细讲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应该拍张补线的照片,这样以后直接碰到类似的不用查

你还是迅维学员呢 还要照片?你图纸看不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迅维学员呢 还要照片?你图纸看不懂吗

你这句话很有攻击性啊,我的意思是你直接加张图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句话很有攻击性啊,我的意思是你直接加张图不会?

姐姐为你好,我说话有点冲 但是直接进入主题说话 别介意 5分道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姐姐为你好,我说话有点冲 但是直接进入主题说话 别介意 5分道歉

没跟你计较,我是在跟楼主说,你技术牛B,一目了然,我们小白只能照搬照套,版主技术就是叼

网友:
电压转换出错 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住维修的不错 目的明确

网友:
这个图纸很有用谢谢了

网友:
确实有图的话,更明确,给力。。。。。

网友:
告别维修了 5555555

网友(2018-08-05):
这样的电流一般都是转换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