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 bios解密

楼主(2015-11-18):
小弟没有对应编程器,bios芯片是48脚,输错后的代码03482,哪位大神能算出超级密码?

网友:
试一试输入:lngvu

网友:
第一个字母是小写的L

网友:
试了不行啊

网友:
不就是刷bios吗

网友A:
你是compaq Presario V3000或者是HP?

网友:
没有对应48脚的编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compaq Presario V3000或者是HP?

compaq Presario V3000

ics

网友C:
找料板拆个bios芯片就行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ompaq Presario V3000

试这个:beatlpv 或者:jkznkb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料板拆个bios芯片就行啦

有料板但是不一样,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这个:beatlpv 或者:jkznkbk

还是不行,客户开催了

网友A:
这个?yaccxaz, 不行的话就没办法啦。键盘是要美式的,不是的话接为接USB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yaccxaz, 不行的话就没办法啦。键盘是要美式的,不是的话接为接USB键盘。

那就只能上X宝去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