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有什么用?行车记录仪怎么用?

楼主(2015-11-18):
行车记录仪有什么用?行车记录仪怎么用?

  越来越多的私家车,让我们的城市交通变得越来越拥挤, 随着人们对行车安全的越来越重视,让行车记录仪变得越来越火,很多私家车购买行车记录仪的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到遇到交通问题有理说不清的问题,不过还有一部分的车主也是观望态度,会有疑问行车记录仪有什么用?怎么用?下面就让小编带大家一起看看行车记录仪有什么用以及行车记录仪怎么用。

  行车记录仪有什么用?

  1.行车记录仪说通俗一点就是相当于飞机上安装的黑匣子,也就是说这是汽车使用的黑匣子。简单点说,其实就是一个汽车摄像机,即可以透过高清镜头摄影,将车辆行驶途中的影像、声音、车况资料等 能够进行完整记录的仪器。

  2.突发交通事故发生后,为司机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当意外交通事故发生时,驾驶人员就可根据行车记录仪的记载资料立刻拿出证据,保障驾驶人员的各方面权益不受侵害。有时候,会遇到蛮不讲理的肇事司机,不管你怎么说,他都会一口咬定就是你的失误造成这次事故的。这时候,你最想得到的恐怕就是证据了吧。嘿嘿,有了它可保你一路无忧啊!

  3.可以快速、真实、准确的利用影像资料协助交警公平、公正、合理的处理交通事故。避免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待遇。

  4.防止“撞车党”“碰瓷党”的敲诈勒索,俗话说的好,“你不撞别人,不能保证别人不撞你”。尤其是“撞车党”“碰瓷党”们制造出的各种各样的交通事故,没有行车记录仪你是有嘴也说不清啊。

  5.相当于车上放了一台随身携带的录像机,可以为你记录下旅途的风景,到家后可以制作成视频材料永久保存在电脑里,随时回放旅途风景,享受温馨快乐的生活。

  行车记录仪怎么用,自己动手安装行车记录仪

  需要用到的工具: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工具的,有些车型会用到简单的十字或者一字起子。

  行车记录仪怎么用 具体的安装走线方法:

  1.首先确定行车记录的安装位置,尽量靠中间,安装在后视镜靠右的位置,这样的拍摄角度正,更有参考价值。

  2.布线要注意了,建议先模拟来走线,然后确定电源线是不是够长,根据电源线的长度来确定布线的方案。

网友:

  行车记录仪怎么用 具体的安装走线方法:

  3.确定好布线之后,把行车记录吸在玻璃上,插上电源,就开始将电源线塞到车顶棚的缝隙内。

  4.电源线塞到车顶之后,然后就需要把门框密封条扯下来,然后扒开A柱饰板,大部分车的A柱饰板都用卡扣固定的,动力掰开就行了,有的车会比较紧。

  5.通过拆A柱饰板,把电源线塞进车门中密封条的位置,拆A柱饰板的目的不是把线放在A柱饰板内,有些车有侧气帘,会影响安全,所以拆A柱饰板只是为了让电源线顺利通过,线通过之后,将A柱饰板装好

  6.A柱饰板顺着门框向下,一边安装密封条,一边塞电源线放在密封条中,然后到仪表台底端把线甩出来。

  7.这一步虽然麻烦一些,但视觉效果会最好,将电源线穿过手套箱后边,可以根据不同车型的实际情况,把线固定在手套箱背后,或者藏在防火墙或地胶底下。

  8.为了让点烟器附近不要有那么多的明线,我们可以把中控台下面的螺丝松开,弄出一点细缝,然后把线塞进去,再拧紧螺丝,这点根据车的不同要自己灵活多变。

  9.我们将点烟器插在电源上,然后确定下行车记录仪是不是可以正常使用,如果可以正常使用,说明我们就成功了。

  关于行车记录仪怎么用,自己动手安装行车记录仪大家都有了解了,上面的布线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对于新车主来说,还是有难度的,不过跟着步骤一步一步来,肯定还是能搞好的。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彻底走明线,虽然会比较乱。

  以上关于行车记录仪有什么用 行车记录仪怎么用的所有内容,希望能给广大车主一些帮助。

网友:
要是还有要充电的怎么办?

网友:
这种通线不好操作,安装还是简单的,就是走线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