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 独立显卡 0908024 启动卡LOGO

楼主(2015-11-18):
DELL 1450 独立显卡 0908024 启动卡LOGO   其他所有外设均拆下故障依旧,刷了 BIOS ,更换 PCH  都是不好 !最后补焊 显卡OK !总结:卡LOGO 不一定是 PCH 以及外设的问题,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例如:华硕X88通病!

网友:
卡LOGI要么是硬盘问题,显卡,内存等,只有慢慢排查

网友:
感谢这样分享 快速不走弯路

网友(2019-02-25):
不错   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这机器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