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 加电掉电,通病

楼主(2015-11-18):
IBM SL410  加电掉电,通病 补焊显卡,0728018 OK  ,不要走弯路!

网友:
这样也行?电流跑多少掉也没有说明白,新手看到了直接干显卡,误导别人。

网友:
详细些就好了。

网友:
这情况通病有点悬啊!!

网友:
这个也算的上是通病吗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吧。

网友:
楼主高手 啊!不知道有多少新手要被你坑了

网友:
最好图文并茂的详细说明,不然容易误导人

网友:
经验告诉我们它到寿了,撑不了多久

网友:
这是哪门字通病  出来骗分的吧

网友:
大哥 你这样不好啊

网友:
显卡不太会加电掉电吧?

网友:
这个显卡焊接容易冒锡,假焊问题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你也不说清楚,还有就是IBM机器大多都是灌胶的。

网友:
这不太可能吧,显卡是有黑胶的,你还加焊

网友:
我从没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018和020特爱坏,下次碰到试下

网友:
谢了楼主,我手里有一个,大恩不言谢啊

网友:
有些会掉电 和不跑码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点,加电掉电有很多种情况,加点电流到0.11掉电,也焊显卡

网友:
我的l410档代码88  有时30什么问题   sl410和l410一样吗

网友:
好多的 IBM  SL410 K 的 会因为显卡虚焊掉电的 大家可以先用风枪加热试一下,不掉电亮机表示是通病! 不是让大家 直接BGA干显卡 明白了吧 !  不是误导小白们!

U4南桥备份BIOS 4M.part04(1).rar

U4南桥备份BIOS 4M.part04.rar

联想N480 BIOS 有密码的备份.part3.rar

TB_8241p 独显 EC.rar

HP G62 COREI3 HM55.part2(1).rar

HP G62 COREI3 HM55.part2.rar

Y500 EC u9 .rar

联想 g580 ei5独立显卡EC BIOS.zip

820-3115-b 点位图.rar

网友(2017-02-17):
老机器了 额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没重植顶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