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弹不出来的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11-18):
光驱弹不出来的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法

  光驱弹不出来首先尝试下重新启动电脑试试,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电脑内部程序错误导致的光驱弹不出来,不过依照经常重新启动效果不大,一般来说,电脑在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会出现部分硬件开始老化,经常会遇到电脑光驱弹不出来的情况,按一下光驱按键,看到光驱灯闪两下,只能听到吱吱的声音,可是托盘就是弹不出来,如果多按几下光盘架偶尔还能弹出来,不过总是时好时坏的,这样的情况大家就需要注意下了。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光驱弹不出来的解决方法吧!

  要解决光驱弹不出来首先必须要了解光驱弹不出来的原因,这里汇总如下:

  情况一:光驱出仓按键失灵

  当按下光驱面板上的出仓键后,光驱弹不出来,但在“我的电脑”中右键点击光驱盘符选择“弹出”后光驱能够出仓,这说明光驱面板上的出仓键失灵了,解决办法可以尝试拆下光驱,重点检查下按键是否存在接触不良,解决之即可,如果觉得麻烦,也可以不去理会,反正在电脑中也可以操作弹出光驱。

  情况二:光驱出仓机械系统齿轮磨损

  光驱出仓机械系统齿轮磨损,这种情况往往在按下出仓键时,能听到光驱发出出仓时的“咯噔”一声,但光驱弹不出来;这种故障是由于光驱出仓齿轮磨损造成的,因为多数电脑光驱的进出仓齿轮是由塑料制成的,长时间的动作以及塑料本身老化使得齿轮过早的磨损,齿轮与齿轮之间的配合间歇过大就会打滑,导致了光驱弹不出来的故障;解决办法建议拿去维修,当然如果使用比较久了建议直接换新的,毕竟光驱目前也便宜。

情况三:光驱本身机械故障

  如果光驱在电脑中无法识别,或者按键与以上操作后无任何反应,首先检查下线路连接是否有问题,尤其是供电部分,如果没问题,那么说明是光驱本身的问题,对于机械故障,如果会维修的也可以尝试自己修复下(移动硬盘不显示怎么办),经济条件好的建议换新的。

  我们可以根据以上介绍的原因去判断问题属于哪种,然后对应的去尝试解决即可,不过对于新手朋友来说不能忽视,光驱还有一个紧急弹出功能,很多时候都可以临时使用下,也不影响光驱的使用。

  众所周知,光驱面板上都设计了应急出仓孔,一旦光驱发生故障无法退盘出仓,可以使用回形针或牙签之类的硬物插入应急出仓孔(需要用力),此时光驱托盘就会弹出一小部分,再用手拉出托盘即可;很多网友反映说自己的光驱没有找到应急出仓的小孔,实际上需要将机箱上的光驱小挡板拉下,才能见到真正的光驱面板,真正的光驱面板上应该有品牌标志的,这个大家可以先把光驱档板先撤掉再操作比较方便些。

  实际上光驱弹不出来多是由于机械结构老化造成的,所以通过光驱应急出仓孔来强制出仓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假如电脑光驱的读碟能力、读盘速度都还非常的强,可以考虑将光驱送专业的维修点进行磨损齿轮的更换,如果本身光驱读碟性能已经很差且使用多年,则应当考虑更换新的光驱,以上就为大家总结的光驱弹不出来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希望对遇到此类光驱故障朋友有所参考。

网友:
就是最后一招比较实用

网友:
都说废话,随不知道紧急按钮啊,问题是新电脑买到家都也没有用过,光驱是是什么老化了。

网友:
线断、开关坏、机械故障及其它。

网友:
怪不的都有那个小孔,还不知道那个干什么用

网友:
紧急出仓按钮只能在供电情况下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