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平衡充,技术含量不高,基本是组装。

楼主(2015-11-18):
新做的平衡充,3路电源使用的是sony ac-ls5,4.2V输出,1.5A。可以微调。3路充满显示使用TL431成熟电路。
4.2V输出稳定。充电黄灯亮,满电绿灯亮。
这个制作没有什么难度,主要是组装工作。
效果还可以,4.2V电压准确。

网友:
充电宝吗????????

网友:
做得不错,外观还可以更漂亮一些

网友A:
是否可以分享   发个图纸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分享   发个图纸  谢谢

这个主要器件就是sony的A-LS5,他是220v输入,4.2V输出,输出很准确,虽然是2手的,但比一些国产的强多了。而且还可以微调电压输出。这个电源唯一缺点就是没有满电指示灯。我找的成熟电路做了3路满电指示。电路见下图。

根据手头的器件和原图有改进。
其它的无非就是组装在一起!

网友(2016-06-19):
用文字详细叙述一下过程呀!只看结果。有点粗糙呀、

网友(2017-03-10):
动手能力强。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