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 显示器从底部开始慢慢花屏

楼主(2015-11-18):
客户一台联想17寸的显示器 型号L175A 故障是不亮  拆机发现电容鼓包  两个25  680的电容 用25  1000的代换后 开机故障解除  但是使用五六分钟后慢慢从底部开始花屏 一点一点的, 用不了二三十秒钟 满屏全横线,把电源按钮关闭 重新打开 又正常了 不过不出一分钟 又故障依旧 慢慢从底部开始花屏   定了个驱动板 换上故障依旧  希望各位老师给与指导  谢谢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换了驱动板还这样就是屏的问题了,屏还不会修呢...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如果可以就刷程序

网友:
是屏有问题  修不了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  这问题真心不好弄!~费时费力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问题?
屏坏故障不会动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一般先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上认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个一个的排除吧。。。
先驱动板。。后屏电路。。
17价值不大了

网友:
估计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修不了吧。

网友:
换块屏试一下就知道到底哪里问题了!

网友:
只能先换屏试试了,这也是最简单判断故障的方法了!

网友:
屏的问题,放弃吧

网友:
屏坏,没有修的价值了,放弃吧

网友:
屏坏了,要是报得价,换个17的旧屏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
应该屏坏了吧

网友:
我见过,用一会就会下半部分蒙上一层莎一样的白色。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不用修了

网友:
屏坏了,不用修了。

网友:
我有一个二十一点五的 也是这个样 愁人

网友:
结果知道了吗

网友:
先屏线,再屏!

网友:
先点个屏 确定屏坏了 修逻辑板 慢慢摸索 这次修不好 还有下次 探索吧 现在是淡季 大家补充吧

网友:
屏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明显就是屏的问题,订什么驱动板呀,我这有好几个这样的,准备有时间弄弄,但不抱什么希望

网友:
电容质量有无问题,屏线换换看

网友:
这个通用驱动板排除后 如果是屏的问题你有兴趣就修下 检查屏上几个主要供电花屏后电压的变化

网友:
把没鼓的电解电容也换一下

网友:
你这换了板还不好就没办法了 不会修屏

网友:
看样子应是屏坏了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板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屏坏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
通电显示不正常时,用手摸摸屏电路上的元件,主ic不要摸,看看有没有好转的迹象,如果有,就细查

网友:
屏坏了吧,驱动和电源板都正常只剩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