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无图纸》内存供电芯片上标Q06K5616A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楼主(2015-11-18):
内存供电芯片《标的是》Q06K5616A可以用什么型号的芯片代换!!1

网友:
来人来人

网友A:
看图纸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

关键就是没有图纸啊  机器太新

网友:
你都说是新机器了,那谁知道用什么代换,这种新机器就不要省芯片钱了,果断买新的换吧,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只能上原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