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SCM-2100P 监视器 求助

楼主(2015-11-18):
话不多说 直接上图 射频头已经接入 看有点像是行的问题 不过还不确定

网友:
检查电路板 看是否有电感虚焊啊 。。。。。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老家伙现在搞的人很少了

网友:
这个看上去怎么像电视机啊,

网友:
这个要有经验的才能修了

网友:
这种大屁股电视,现在很少见了,都淘汰了

网友:
看图像是行不同步了。。。

网友:
没修过这种,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看看行场扫描管那块,还有就是看看显示屏后面的管座那块。。应该能有虚焊的吧  不行就看看管子可是坏了

网友:
如果是CRT的就检查视放电容看

网友:
行管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行场扫描管那块,还有就是看看显示屏后面的管座那块。。应该能有虚焊的吧  不行就看看管子可是坏了 {:4 ...

这个机器有两块板,一块主板一块数码版,主板只管供电和行场高压,还一块数码版集成度不高,一堆零件看的我眼花了。

网友:
你都不知道那块的话 就不好搞了 ,找那个脚你叫多的那个管子 然后查资料。。应该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