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开就白屏

楼主(2015-11-18):
如题 Dell i5 独显 开机白屏 还一闪一闪的 过一会就花 屏幕换了 屏线换了 看论坛 换了u4901 还是白 显卡也干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 请大神们支支招
显卡

网友:
有点急的 请大神们 快些给答复

网友:
那就查查屏幕上面的供电啊,少供电导致的

网友:
外接呢?也是白屏吗?

网友:
你查查屏的供电吧

网友:
供电、edid、接外显都测过、试过了吗

网友(2017-06-12):
供电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屏幕的3.3V有没有啊,开启屏幕的。。。。。

网友:
屏缺供电吧查一查屏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