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英特尔集显不开机小修

楼主(2015-11-18):
型号:Presario CQ43
板号:01015FY00-600-G
故障:不开机

这个机子是同行快下班拿过来的,拿过来说是不开机,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没有待机电流,一点都没有。拆机发现无进液痕迹,但是EC下面的BIOS有焊油,估计被上家动过。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接电测试公共点电压正常,但是没有3.3V和5V待机电压。在电脑里收到CQ43的图纸,此待机芯片是51123.

测量发现16脚VIN电压为19.46V、

13脚EN0为3.31V、

8脚VREG3为3.33V、

17脚VREG5为5.22V、

1脚ENTRIP1和6脚ENTRIP2为1.01V。。。。

条件都满足就是没有代价电压,果断换一个新的51123待机芯片,换完接电测量发现有3.3V和5V待机电压了并且有待机电流了0.01A按开关依然没反应。。。我的天啊。。。要闹哪样?想到EC的BIOS被动过,在论坛收了几个此机的EC BIOS刷上,涛声依旧。

测量EC条件都满足,但是125脚pwr_swin#电压只有0.54V,此脚是连接到开关的,正常应该是3.3V左右,测量阻值发现正常,

这里果断换EC,EC型号是IT8518E,没有全新备货,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测量无短路接电。。。嘿嘿。。待机电流0.016A,

然后电流一路小跑。。。(小电池被扣了,所以自动加电)。。。关机测试开关接口电压和EC125脚电压为3.33V。

到此维修结束,语言组织的不是很好大家多多包涵,觉得不错的加点分,
3Q,因为此机是集显的机子和独显有的元件位置有点区别,但是搜板号是HP431的图纸,那个图纸我依然不对好像。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效率很高 没有走弯路 厉害

网友:
表示学习了  灌点水 加点分

网友A:
还差一分,继续灌点水吧 不好意思啦 楼主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小电池被扣了会自动上电

网友B:
一开始应该就一个故障,另一个是被上家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应该就一个故障,另一个是被上家搞坏的

CMOS电池被摘掉应该是上家的行为。

网友C:
思路清晰  目地明确    还好闷漏掉  SW 这个电压  要不就动桥了吧,嘿嘿。

网友:
小伙子好好干,我看好你。

网友:
你的万用表很性感~~哥们有品位啊~~

网友:
不错 二修机  都这么有耐心

网友:
思路在我之上 我也看好你

网友:
楼猪猴赛雷,这样都能修的好,老衲佩服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先学习一下,我该找找维修思路了

网友:
好人必有好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差一分,继续灌点水吧 不好意思啦 楼主

原谅你一次 下不为例

网友:
修的细心 功底扎实

网友:
二修机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  目地明确    还好闷漏掉  SW 这个电压  要不就动桥了吧,嘿嘿。

不到最后我一般不动桥的。。。。虽然HM65的桥很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