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2d华硕 笔记本 1.2滤波电容 如何加焊?

楼主(2015-11-18):
新手啊 , 有个 华硕 k52d 不开机, 查到 论坛 超级精华帖子 竟然 和自己的 笔记本一模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3190-1-1.html

但是 1.2芯片 竟然和  1.2滤波电容 一模一样啊 ? 而且 上面 标注的 字儿 也一样。

“脚部” 好像没有焊锡, 是不是  要  翻过来 加焊 ?   但是  翻过来 密密麻麻 好多  “小坑”儿    好像也没有什么焊锡啊 ?

还请大神 指点迷津啊 。

论坛精华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3190-1-1.html

网友A:
这种小芯片好焊啊,你把芯片取下后焊盘上加点锡啊用风枪一吹就上去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芯片好焊啊,你把芯片取下后焊盘上加点锡啊用风枪一吹就上去了啊

那个小的 真的是 1.2滤波电容吗 ?   它只有  小指甲盖  1/4 大小, 却有 16个针脚  , 焊锡 好像很容易把 这些 针脚  都 黏在一起的吧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的 真的是 1.2滤波电容吗 ?   它只有  小指甲盖  1/4 大小, 却有 16个针脚  , 焊锡 好像很容易 ...

发张图片看看,估计你说的这个元器件不是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张图片看看,估计你说的这个元器件不是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张图片看看,估计你说的这个元器件不是滤波电容

自己拍了 3张 照片 。

看论坛帖子  说 这个 应该是 1.2滤波电容(导致 不触发通病)

它右边一点  模样差不多的  是  1.2芯片 。

我是新手啊,也不敢乱焊接,哈哈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滤波电容,多练练焊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滤波电容,多练练焊功

它有多大   在 哪个位置啊 ?  有什么 标志 吗 ?

网友:
你这个是驱动MOS管的驱动芯片。。那里是电容啊。。。楼主你是不是我们同行啊??

网友C:
华硕的板子没有料号的。。那个芯片上面有一个长方形的标注100的那个是滤波电容。不过你要跑下电路。看看是不是这个电容。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板子没有料号的。。那个芯片上面有一个长方形的标注100的那个是滤波电容。不过你要跑下电路。看看是 ...

我是业余爱好者, 一直没有时间学习啊。

自家的 华硕 k52d 笔记本 不开机, 查到 论坛有精华帖, 结果差点被 误导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319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板子没有料号的。。那个芯片上面有一个长方形的标注100的那个是滤波电容。不过你要跑下电路。看看是 ...

这个板子的  电容  是  圆柱体 还是 贴片钽电容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板子没有料号的。。那个芯片上面有一个长方形的标注100的那个是滤波电容。不过你要跑下电路。看看是 ...

滤波电容 是 2个焊点 针脚  对吗 ?

有 100 13hp8d     100 2R5 B47

是 这2个  其中之一吗  ?

网友:
上风枪吧,楼主大概没见过,整版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