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如何使用

楼主(2015-11-18):
电烙铁如何使用

  电烙铁是电子线路板焊接中最常用的一种焊接工具,电烙铁如何使用一直是广大电子爱好者关注的话题,家中经常一些电器损坏,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其实自己动手就可以解决, 下面我将详细的为大家介绍电烙铁分类、电烙铁焊接需要使用的辅料、电烙铁如何保养和电烙铁如何使用以及使用过程中一些注意事项。

一  烙铁种类

  常见的电烙铁大概分为两种类型,220V直插式电烙铁和恒温防静电型电烙铁。

  1:220V直插式电烙铁,插上220V电源之后,烙铁就会进入加热状态。一般烙铁通电之后1分钟左右,就可以进行焊接状态。此烙铁多适用于家电维修,和一些普通电路板电线等焊接。

图1

  2:恒温型防静电烙铁,恒温烙铁由恒温控制盒和烙铁手柄两部分组成。插上电源之后,打开控制盒电源开关,烙铁会根据面板上温控旋钮指示的温度进行加热。烙铁头温度到达设定值之后,烙铁进入恒温状态。此烙铁适用于电脑主板维修手机主板维修等一些精密电子元器件焊接。

图2

二 烙铁焊接所需辅料及工具

  使用电烙铁进行电路板焊接一般要准备以下几种辅料,助焊材料、焊锡丝、烙铁架吸水棉、吸锡器、吸锡线。

  1:助焊材料,助焊材料多为松香膏或固体松香。

  2:焊锡丝,烙铁焊接中多采用松香芯焊锡丝,熔点低,自带松香助焊剂。焊锡丝一般是按照锡丝粗细进行分类的,焊接精密多脚元器件可选用0.5毫米焊锡丝,焊接普通元器件可选用0.8毫米焊锡丝。

  3:烙铁架吸水棉,单独型烙铁架配合一般直插式烙铁使用,防静电型恒温烙铁购买时配有此套工具。使用之前先用水侵湿吸水棉,用于清理焊接过程中烙铁头表面赃物。

  4:吸锡器用于疏通电路板过孔中残留焊锡。直插型元器件摘取之后电路板过孔中都会有残留的焊锡,新的元件安装之前,要用烙铁配合吸锡器进行疏通。

  5:吸锡线一般用于处理芯片引脚上多余或者粘连的焊锡。

三 电烙铁如何使用

  1:新烙铁头镀锡

  购买一个新的电烙铁,不管是直插式或者恒温电烙铁,都先对烙铁头进行镀锡处理,具体方法如下。先把烙铁接通电源,等待20秒左右待烙铁开始加热,把焊锡丝放到烙铁头上面,让焊锡融化粘附与烙铁头表面。烙铁头完全镀锡之后才能进行焊接工作。

  2:接插元件焊接

  首先对电路板上面的损坏元件进行摘取操作,电烙铁加热损坏元器件引脚,焊锡丝朝烙铁上加锡,让融化的焊锡能够完全覆盖到元器件引脚,等待几秒钟元器件松动就可以摘取下来了。

  然后用电烙铁配合吸锡器把过孔中残留焊锡吸出

  按照方向把元器件安装到原来的位置

  焊接,把烙铁头放到要焊接的脚位上面,焊锡丝朝脚位上加锡,加锡完毕,移开烙铁,元器件就焊接完毕了。

  3:芯片焊接

  首先把电路板上面焊盘涂上一层松香膏,然后烙铁头上加锡对焊盘进行上锡。

  把芯片和焊盘对齐

  然后烙铁上加锡托焊

  如果引脚之间有连锡,把吸锡线放到连锡的地方,烙铁加热吸锡线,就可以把连锡清理干净了。

  焊接之后的芯片

四 保养及注意事项

  1:避免烫伤,电烙铁所有金属部位在使用时温度均超过100℃,焊接操作过程中禁止接触任何金属部分,高温很容易烫伤皮肤。

  2:避免干烧,电烙铁使用之后要及时切断供电电源避免干烧,干烧会大大缩短烙铁使用寿命。长时间干烧烙铁头也很容易损坏。直插式电烙铁使用完毕,要及时拔除电源插头。恒温式电烙铁使用完毕之后要关闭电源开关。

  3:烙铁头保养,使用烙铁的过程中要养成好的保养习惯,经常给烙铁头镀锡。焊接过程中尽量避免接触塑胶或其它液体。一旦烙铁头接触到异物时要马上用沾水棉清理表面,然后用焊锡丝镀锡。

  4:线材保养,烙铁在焊接过程中金属部位,最高可以达到300度以上的高温。使用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接触到自身线材,特别是直插式烙铁,一点烫坏电源线很有可能造成触电等危险。

  5:烙铁手柄保养,烙铁手柄多为塑胶材料,长时间使用一定要注意手柄和烙铁头连接部位是否松动或者有融化迹象。一旦发现手柄出现以上状况立即停止使用。

五 烙铁头修复

  再好的电烙铁也要处理好烙铁头,电烙铁使用不当或者用久之后,烙铁头都会出现碳化氧化等现象。导致烙铁头不能粘锡,或者很难融化焊锡。出现此类现象,首先要关闭烙铁电源,待烙铁完全冷却之后。用砂纸或者锉刀,把烙铁头表面黑色碳化氧化物打磨干净。然后把烙铁头插入松香膏中,打开烙铁供电电源,加热的过程中用焊锡丝给烙铁头镀锡,这样烙铁头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以后注意了,不用就把我的烙铁关掉,不然很容易会坏

网友:
不用就把我的烙铁关掉,不然很容易会坏

网友:
第一见到用烙铁来配合吸锡线来焊接多脚IC,学习了

网友:
你焊接的不科学,都是用烙铁拉焊接的。

网友:
给新手提供一下基本知识和操作方法,值得肯定。

网友:
尖头的洛铁头还没用过,都是用的刀头

网友:
迅维不是发了一系列的焊接教程吗  可以去看看  很好的

网友:
取长补短,学习一下

网友:
“用砂纸或者锉刀,把烙铁头表面黑色碳化氧化物打磨干净”这样可以吗,会把烙铁搞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