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445vc LA-8863P REV 2.0 开机不显

楼主(2015-11-18):
三星 3445vc LA-8863P REV 2.0 开机不显,但是多开几回就能开想来,显卡换了,CPU也更换过,问题一样,求助修过的指点
补充内容 (2015-12-8 18:10):
问题以解决,以后这本的先刷BIOS在找问题了
刷BIOS

网友:
多开几次就能开机,开机后用,一切正常,求助啊

网友:
检查一下开关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
肯定不是开关,开关机都没有问题.接的电源,一开机电流会上到1。54然后卡那,然后一点点上涨,每关开一次,都会上涨,涨到1。86安左右,开机会开起来了,

网友:
好奇怪的症状,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我的都1.95a了都不显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郁闷!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是什么电流

网友:
这个应该是换桥的时候了

网友:
1.54A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刷了BIOS没

网友:
电流到哪了 内存过了吗 至少说的详细点吧

网友:
多谢各位了,最后刷BIOS好了,从植了两次显卡白做了,没想到这个本的BIOS这么容易坏

网友:
你早就该更换bios

网友(2016-10-06):
刷bios好了 那你也上传一份呀,大家下载刷刷看看

网友:
一开机电流会上到1。54

网友:
我下了试了试一试

网友:
好了给你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