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色和缺色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1-18):
今天修到一块板子,开机就是蓝色的,这是偏色还是缺色,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偏色,偏蓝色,但缺色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是偏色那么显示器应该怎样的情况?脑子里有点混乱了,到底偏色与缺色是不是一个意思,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A:
能不能来张图片看看,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来张图片看看,好帮你分析啊

已经修好了,没法儿上图了,反正就是一片蓝色,字体也是蓝色的。这是偏色还是缺色???

网友:
..怎么修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没法儿上图了,反正就是一片蓝色,字体也是蓝色的。这是偏色还是缺色???

怎么修好的啊,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好的啊,能分享一下吗

测量VGA123脚的阻值,哪组不对就查那一组与之相连的电阻,找到后换掉他,如果还不行就拆掉那组电阻,测量电阻另一端的阻值,如果测量到的阻值不正常,就是北桥坏! 他们的阻值4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量VGA123脚的阻值,哪组不对就查那一组与之相连的电阻,找到后换掉他,如果还不行就拆掉那组电阻,测量 ...

你的这台机器是电阻坏引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台机器是电阻坏引起的吗

不是,是北桥坏,,加焊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北桥坏,,加焊OK!

你这款是AMD的吧

网友:
不对!是我问你们耶,怎么现在变成你们问我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缺色与色偏的区别,没有图片太抽象了

网友:
inter的板子

网友:
网上搜索加法三原色试试

网友A:
显卡应该是集成到北桥里面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应该是集成到北桥里面去了吧

没错,一般都是在北桥

网友D:
三基色阻值一样吗,偏色一般查三基色

网友:
RGB的阻值来判断

网友:
字面上不是很好理解吗?缺就是没有,偏是有胆比例不对

网友:
打VGA 三基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缺色与色偏的区别,没有图片太抽象了

缺色就是不出那种颜色,色偏就是那种颜色偏浅或偏浓,

网友:
有时候缺色不是很明显,不好区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三基色阻值一样吗,偏色一般查三基色

阻值差不多 就算偏差几点也是正常 不能偏差太多 阻值基本的是72~··82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阻值差不多 就算偏差几点也是正常 不能偏差太多 阻值基本的是72~··82之间

所有的主板的三基色的阻值都是七八十吗?还是只有一部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主板的三基色的阻值都是七八十吗?还是只有一部分是??

基本全的是

网友:
红绿蓝纯色图片试,

网友:
感觉能亮,出现颜色不对的,基本上都是VGA接口到北桥的线路。俺也修过,俺修的是开机能亮,  但过一会就黑屏了。  但是键盘上的指示灯是正常的

网友B:
可我昨天修的华硕的是40左右啊!好板也是!

网友:
可否上图看看。

网友:
电阻坏那就是缺色啊 哪个电阻坏就缺什么色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我昨天修的华硕的是40左右啊!好板也是!

这不可能 反正我没碰到过

网友:
一个意思,就打三基色对地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不可能 反正我没碰到过

我昨天修的是775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缺色就是不出那种颜色,色偏就是那种颜色偏浅或偏浓,

解释的好,赞一个,

网友:
三基色少一个或两个

网友:
我修过一块VGA接口断线的

网友:
好吧!也就那样啦!反正很少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阻值差不多 就算偏差几点也是正常 不能偏差太多 阻值基本的是72~··82之间

那没什么问题

网友G:
楼主说的这两种故障  一般都是三基色不正常  观察VGA123脚有没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这两种故障  一般都是三基色不正常  观察VGA123脚有没有腐蚀

我知道怎么修,我问的是怎么区分他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