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20v 4.5A 原装适配器 维修

楼主(2015-11-18):
小区电压高 烧掉的
换压敏电阻 10D471 方块保险 3.15A 用的 3A更换
主滤波电容 黑金刚 400v 82微法  用400v 68微法 更换
这个电源 是不是主动式 PFC  用的双开关管
做工很好
压敏电阻 高电压的冲击 还是很有用的
桥都好的 怎么大电容 怎么会鼓包漏液了呢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直接换新的,这种都不会去修的,不过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保险丝还是用原值替换比较好,免得烧了

网友A:
这种电源,拆都不好拆,就是拆开了,基本都是外壳被破坏了

网友:
修过一个华硕的  只坏了前级的整流桥

网友B:
识别器维修的很少,拆开后就报废了,毕竟是塑料的

网友C:
总感觉这种电源修过以后,工作稳定性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拆都不好拆,就是拆开了,基本都是外壳被破坏了

是的 俺刀片都 撬段了 台结实了
能不能 风枪先加热 在撬 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这种电源修过以后,工作稳定性会降低

为什么呢 拆开了 破坏 密封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识别器维修的很少,拆开后就报废了,毕竟是塑料的

没事干 练练手 积累经验

网友E:
你也是吃饱了没事情做,拆个壳子都拆得你想屎,还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总感觉这种电源修过以后,工作稳定性会降低

这个不一定,但不坏壳拆开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事干 练练手 积累经验

楼主拆壳有何经验?.....

网友G:
我也遇到一个电压高烧的,用钢锯割开发现大电容爆了,电解液流的满盒都是,清洗后换新电容有输出电压,但是带不动负载,就对用户直接说换新的吧,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一个电压高烧的,用钢锯割开发现大电容爆了,电解液流的满盒都是,清洗后换新电容有输出电压,但是 ...

给客户还是以换为主,修不挣钱,楼主修的估计是换下来的......

网友:
这玩意是怎么打开的,这种好像非常的紧,上次准备拆,发现太紧了,弄不开,弄开了外壳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是吃饱了没事情做,拆个壳子都拆得你想屎,还修,

楼主练练手,要给与鼓励,泼凉水就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一定,但不坏壳拆开有难度.....

支持一下,确实如此..........

网友H:
这个好不好修哦,这个高电压的不敢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好不好修哦,这个高电压的不敢弄

这个也不难修,只要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