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CPU风扇不转

楼主(2015-11-18):
(无正文)

网友:
风扇给电就会转,不是吗?何须复位……不知有没说错

网友:
各电压你测了吗?

网友:
没复位先查供电

网友:
找图片.品牌机板无图修复率低

网友:
内存、桥、总线、CPU供电均正常
其他供电不知如何测,没有图纸

网友:
有图纸好点吧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什么芯片组??

网友:
没图纸只能慢慢跑线~

网友:
先看看不复位是上面问题吧  估计修好了风扇就好了额

网友:
先查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