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LED不接主板点亮屏幕

楼主(2015-11-18):
LED显示器在不用主板的情况下怎么测试点亮屏幕测试灯条
显示器
测试点
主板

网友:
开启高压信号就可以

网友:
很简单的做一个测试灯管的12高雅板就好了

网友:
上淘宝买个恒流板,用稳压电源直接给恒流板一个12V的电压然后插上灯条就能点亮灯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