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465 启动后提示,您的电脑已停用

楼主(2015-11-18):
接到一台苹果 A1465,用硬盘和U盘 启动快到桌面的时后提示,您的电脑已停用,请60分钟后再试一次,把硬盘拔掉,单用U盘启动也会这样提示,谁知道怎么解决 ,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客户说他的密码被盗了,机器应该是被锁了

网友A:
是不是笔记本曾经与 iTunes 同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笔记本曾经与 iTunes 同步过?

不知道啊,和这个也有关系?

网友:
这个又跟手机一样成板砖了 还想刷bios 能破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锁了。手机一样,本机是他本人的??

网友:
这个本本有点可疑,确定是他本人的吗?

网友:
刷Bios, 重装系统。

网友:
刷BIOS不行,这本本就是砖了

网友:
有是一个板砖,。不过我听一客户说上海有一个地方把BIOS读出来发过去可以解开,在某宝上问的。

网友:
偷来的。。。。。就这样滴

网友:
远程锁  被盗了  是偷得机器吧

网友:
发主板来解密

网友:
用苹果优盘从新装不行吗,或者刷BIOS啊

网友:
这个密码可以从恢复模式里删除的

网友:
终端进去密码清了

网友:
应该是被人锁ID了  你把BIOS读出来 去淘宝叫苹果解密的  把你的bios发过去把密码去掉序列号也要改掉 !                    原机的bios一定要保留!

网友:
我也想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