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 Y400不开机二修维修

楼主(2015-11-18):
联想B490
版号:LA48 MB 11264-1M
上电不开机,拆机一看主桥旁边一堆助焊油二修机子 BIOS也刷了 EC也换了,报价,客户也知道别人修不好客户同意修了留了一下来。
待机0.001,开机0.003有一点点电流动作,开机按键有电压,晶振14.318也OK呀,下一步查桥的电压也是好的。按一下开机,EC的开机信号收到高低高,EC PWRBTN也有动作,PM_RSMRST#也是OK的 电流还是上去,是不是别人把桥做坏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6081-1-1.html这个兄弟有和我的差不多。但是PM_RSMRST#他的是拉低,我的没有拉低。但是别人也加焊一下桥,黑胶没有去来,先拆了他桥呀,换一个先吧,等新桥到,换上去,,卡可以上电了。1.02A不动,先换过CPU 内存还有是一样。看到BIOS被人刷过,我在论坛下了一个还是一样。先修别的机子先吧。
联想Y400上电大短,烧臭了。拆机一看是进水,严重烧黑。 这个1.05V 烧了,有可能桥也坏了,认真认真修出1.05出来先。先处理一好烧板的地方,换上一对管。量现在不大短了,1.05的电感对地22欧 ,算正常。但PQ24的G极和S极短路了。先换IC吧51219手上有料板上有,拆一个上去。现在不短了。上电测一下0.23A 1.05V 只有0.4V IC的VIN,EN,正常,基准也OK。摸主桥好烫,有可能是它拉低电压了。打主桥上一个电容只有45欧短了正常500多先换了再说吧。 拆一个机子的桥加植珠子,16分钟做好,上电,来了。1.05V也正常。。SLJ8E。我换了 SLJTA的。上CPU,内存,开机电流哗哗的上去跳了几下量机,CPU I7 的BAG改带针的, 。上亮机图, 装好试机没有问题就是散热有点点热。。
还有一个小时下班了拿起B490主板,再试一下,量一下PG。3V_5V_POK正常呀,我无意时量到桥的25M晶振压差有点大,一边0.2一边0.8。马上找一个换了量一边0.2一边0.3, 上电按一下开机电流上去了哦,心里喜得好甜。还有半个小时下班装一半先进系统看一下。哎找不到硬盘,光驱可以找到。心凉了!拆机量一下接口电压3.3V 5V都OK的呀。我对比一个同样三代的机子,接口的11脚是3.3V,我这个没有 。查一下,原是在桥后面一个电阻不见了100K的R2775 .有可能是我或别人做桥的时候整不见了。换上找到了硬盘要下班了。 明天再试机。早上来装好进系统,试机OK。。大神别喷。发个贴加点点分,谢谢!

小小菜鸟, + 5 赞一个!

网友:
处理好的图。。

网友:
还是一个机子一个贴的发比较好

网友:
修的还不错,挺有耐心的

网友:
楼主你修机器很不错啊!

网友:
这技术牛逼啊

网友A:
楼主真是厉害,烧糊了那个芯片温度高吗,能用多久,我上次一个飞线好了没有用多长时间就坏了, 上下管温度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厉害,我是新手,这个信号是啥PM_RSMRST

网友:
发贴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厉害,烧糊了那个芯片温度高吗,能用多久,我上次一个飞线好了没有用多长时间就坏了, 上下管温度 ...

我的没有,温度正常

网友:
两机一贴有点乱,还好能看懂。谢谢分享

网友:
这技术 这思路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北桥平台复位信号

谢谢楼主哈

网友:
楼主进水的机器也修的这么完美呀。

网友:
cpu是个亮点

网友(2018-08-23):
技术控,这样的主板看到基本就是换板,烧焦的不稳定

网友:
两个机器分开吧 看着有点乱啊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估计花了不少时间啊